双电源切换电路

楼主(2024-07-30):
目前有两路电源,一路是电池8.4V,一路是外接12V。 当12V接入时切断8V,8V给到系统可以是二极管做隔离,12V给到系统时因功率会很大,用二极管隔离12V这路会导致隔离二极管D17,D33发烫很厉害(12V接入后,系统功率达到70W)。怎样用MOS来替代D17,D33 来实现低阻抗,同时又不会被电池8.4V灌进来呢

网友A:
双PMOS背靠背,缓启动+防反接

网友B:
8.4低于12伏,还是二极管防倒灌?只给8.4那一路加一个二极管不就行了。

网友C:
缺预算吗?

网友D(2024-10-29):
像Q23那样的开关,代替D17,用个比较器监控12V电压,低于10V关闭这个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