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MP2] 信号隔离技术在电磁兼容设计中的应用

楼主(2024-07-30):
信号隔离技术在EMC设计中起着关键作用。通过使用光耦、变压器等隔离器件,可以有效防止电磁干扰(EMI)在电路之间传播,提高系统的抗干扰能力。

网友A:
确实,信号隔离能有效减少电磁干扰的影响。

网友A:
光耦一般用于低频信号的隔离,它能提供电气隔离并防止信号跨越不同电压域。

网友A:
而变压器则适用于高频应用,既能传输信号,又能提供电气隔离。

网友A:
这种隔离能够显著提高系统的抗干扰能力,确保信号的完整性和系统的稳定性

网友B:
光耦最大频率能到多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