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如何通过控制信号线长度降低电磁辐射

楼主(2024-07-31):
控制信号线长度是降低电磁辐射的有效方法之一。在PCB设计中,尽量缩短高速信号线的长度,并采用差分信号对设计,可以减少电磁辐射(EMI)和提高信号完整性。

网友A:
高频线尽量短且不要翻层

网友B:
控制信号线长度是降低电磁辐射的有效方法之一

网友C:
信号线长度越长,电磁辐射越强。通过缩短信号线,可以减小辐射面积,从而降低EMI。

网友D(2024-08-31):
设计PCB时,尽量将相关的组件和信号线布置在一起,避免不必要的走线和延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