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多层PCB设计中的电磁兼容性考量

楼主(2024-07-30):
多层PCB设计需要特别注意电磁兼容性(EMC)问题。通过合理安排电源层和地层,优化信号层的布局,可以有效降低电磁干扰(EMI),提高电路的可靠性和性能。

网友A:
为了确保电路板的可靠性和性能,必须采取有效的措施来降低电磁干扰

网友A:
在多层PCB设计中,通常会设置专用的电源层和地层。这些层应该紧邻,以形成良好的电源和地面参考,减少噪声和地回路问题。

网友B:
电磁兼容的问题和电路板的层数有直接关系吗

网友C:
如果电路板需要走微弱的信号 或者干扰信号的种类比较多 这个如何处理比较好呢

网友D:
如果没有那些对干扰敏感的部件  应该就不需要考虑这个问题了吧

网友E:
电源层和地层应该如何安排才比较好呢

网友F:
如果不注意处理的话 多层板本身就会引入一部分干扰的吧

网友G:
双层电路板如何考虑电磁兼容的问题呢

网友H(2024-08-31):
多层PCB设计在电磁兼容性(EMC)方面确实需要特别注意。

网友H:
尽可能将电源和地层分开,以减少电源噪声对信号的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