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使用屏蔽技术减少电磁干扰

楼主(2024-07-31):
屏蔽技术是减少电磁干扰(EMI)的有效方法之一。通过在关键部位使用屏蔽罩、屏蔽材料和屏蔽层,可以隔离和防止外界电磁噪声干扰,提高电路的电磁兼容性(EMC)。

网友A:
除了屏蔽,还可以从设计上解决一些问题。

网友B:
目前都有那些屏蔽材料?

网友C:
屏蔽罩通常由导电材料(如金属)制成,能有效地隔离电磁噪声。

网友D(2025-03-17):
如果是射频干扰,比如 Wi-Fi、蓝牙,对 STM32G4 的 SPI、I2C 影响大吗?有没有解决经验?

网友E:
屏蔽罩+接地方案怎么做才最有效?直接接大地,还是通过 RC 滤波后接地?

网友F:
EMI 除了屏蔽,还可以通过软件优化,比如调整 PWM 开关频率,降低谐波能量,有人试过吗?

网友G:
EMC 测试的时候,STM32G4 通过容易吗?有没有遇到过超标的问题,怎么解决的?

网友H:
设计的时候有考虑屏蔽和散热的平衡吗?全封闭屏蔽可能会影响 G4 的温度管理,散热怎么处理?

网友I:
STM32G4 本身带有高性能模拟外设,屏蔽处理不好,ADC 采样可能会受 EMI 影响,怎么优化?

网友J:
屏蔽罩效果很好,但在高速信号线路上用的话,会不会影响信号完整性?

网友K:
除了屏蔽,PCB 走线优化也是关键,STM32G4 的高频时钟信号该怎么布局才能减少 EMI?

网友L:
屏蔽材料有推荐的吗?导电布、金属罩还是镀铜层,哪种对 STM32G4 的 EMI 抑制效果最好?

网友M:
你们在设计电路的时候,有试过在 STM32G4 的关键信号线上加磁珠或者共模电感吗?效果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