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WB]
电路板布局中的抗干扰策略

楼主(2024-07-30):
在电路板布局过程中,采用抗干扰策略是确保电路稳定运行的重要措施。以下是一些有效的抗干扰策略:

合理分区:将数字电路和模拟电路分开布局,避免相互干扰。将噪声源和敏感电路分开,减少干扰影响。

优化元器件布局:将高频器件和噪声较大的器件放置在远离敏感电路的位置。对电源和地线进行合理规划,减少干扰源的辐射。

控制布线长度和走向:尽量缩短关键信号线的长度,避免长距离走线。使用直线和45度转角代替90度转角,减少辐射和反射。尽量使用差分信号和屏蔽线来降低干扰。

增加地平面和电源平面:使用多层PCB设计,通过增加完整的地平面和电源平面,减少电磁干扰和地噪声,提高电路的抗干扰能力。

使用滤波和去耦电容:在电源输入端和关键节点添加滤波器和去耦电容,减少电源噪声和高频干扰。

通过以上策略,可以有效降低电磁干扰(EMI),提高电路的整体性能和稳定性。

楼主:
数字与模拟分区: 将数字电路和模拟电路分开布局,减少数字信号对模拟信号的干扰。
高功率与低功率分区: 将高功率电路(如电源模块)与低功率电路(如信号处理电路)分开,避免高功率电路的干扰。
噪声源隔离: 将噪声源(如开关电源、电机驱动等)与敏感电路分开布置。

网友A(2024-08-31):
在电路板布局过程中,抗干扰策略对于确保电路的稳定性和性能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