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能用电池点焊机焊电路板吗?

楼主:
我要把零件焊在电路板上,类似表面封装但面积较大。目前的方法是用电烙铁加热小铜片,就焊在焊盘上了,但这方法效率很低。能不能用这种电池点焊机呢?能用镍片最好了,但我不知道焊锡能否浸润镍片,假如不行,改用铜片也行。就是用电阻发热的原理把金属片焊在焊盘上,能吗?
焊接要求见下图
谢谢。

网友A(2024-07-31):
正确的方法
刷锡膏,放铜片,自己买个桌面回流焊炉,
电焊机 不行的

网友B:
芯片一焊一个报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芯片一焊一个报废

我焊的是 LED,而且用这焊机一次只焊一个脚,没有回路,不会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确的方法
刷锡膏,放铜片,自己买个桌面回流焊炉,
电焊机 不行的

我这电路板上有塑料,没法用焊炉。

网友C:
热量会否毁板

网友D:
用激光焊接

楼主:
应该不会。点焊的热能小于烙铁,所以电池用点焊。

网友B(点评):
点焊机1.高电压 2.一瞬间上千度 芯片不GG?

网友B(点评):
我们焊芯片都要带静电手环 你自己想想吧

网友E:
试验一次,你就是大佬,还记得小马过河的故事,就是讲小心试验,水位刚刚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这电路板上有塑料,没法用焊炉。

那针筒挤锡膏,热风枪局部加热焊接

网友F:
可能性几乎没有,因为干过这样的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