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ueNRG] STM32CubeMX生成的代码

楼主(2024-07-30):
检查串口配置
确保串口配置正确,包括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校验位等。对于高波特率通信,配置参数尤其重要。

示例代码(STM32CubeMX生成的代码)
c

UART_HandleTypeDef huart2;

void MX_USART2_UART_Init(void) {
    huart2.Instance = USART2;
    huart2.Init.BaudRate = 1382400;
    huart2.Init.WordLength = UART_WORDLENGTH_8B;
    huart2.Init.StopBits = UART_STOPBITS_1;
    huart2.Init.Parity = UART_PARITY_NONE;
    huart2.Init.Mode = UART_MODE_TX_RX;
    huart2.Init.HwFlowCtl = UART_HWCONTROL_NONE;
    huart2.Init.OverSampling = UART_OVERSAMPLING_16;
    if (HAL_UART_Init(&huart2)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楼主:
时钟配置
波特率的生成依赖于系统时钟的配置。检查时钟配置是否正确,确保能够生成目标波特率。

时钟配置示例
在 STM32CubeMX 中配置时钟,确保 USART 时钟源配置正确。

c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
    RCC_OscInitTypeDef RCC_OscInitStruct = {0};
    RCC_ClkInitTypeDef RCC_ClkInitStruct = {0};

    /** Configure the main internal regulator output voltage */
    __HAL_RCC_PWR_CLK_ENABLE();
    __HAL_PWR_VOLTAGESCALING_CONFIG(PWR_REGULATOR_VOLTAGE_SCALE1);

    /** Initializes the RCC Oscillators according to the specified parameters
      * in the RCC_OscInitTypeDef structure.
      */
    RCC_OscInitStruct.OscillatorType = RCC_OSCILLATORTYPE_HSI;
    RCC_OscInitStruct.HSIState = RCC_HSI_ON;
    RCC_OscInitStruct.HSICalibrationValue = RCC_HSICALIBRATION_DEFAULT;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tate = RCC_PLL_ON;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ource = RCC_PLLSOURCE_HSI;
    RCC_OscInitStruct.PLL.PLLM = 8;
    RCC_OscInitStruct.PLL.PLLN = 72;
    RCC_OscInitStruct.PLL.PLLP = RCC_PLLP_DIV7;
    RCC_OscInitStruct.PLL.PLLQ = RCC_PLLQ_DIV2;
    RCC_OscInitStruct.PLL.PLLR = RCC_PLLR_DIV6;
    if (HAL_RCC_OscConfig(&RCC_OscInitStruct)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Initializes the CPU, AHB and APB buses clocks
      */
    RCC_ClkInitStruct.ClockType = RCC_CLOCKTYPE_HCLK | RCC_CLOCKTYPE_SYSCLK
                                  | RCC_CLOCKTYPE_PCLK1 | RCC_CLOCKTYPE_PCLK2;
    RCC_ClkInitStruct.SYSCLKSource = RCC_SYSCLKSOURCE_PLLCLK;
    RCC_ClkInitStruct.AHBCLKDivider = RCC_SYSCLK_DIV1;
    RCC_ClkInitStruct.APB1CLKDivider = RCC_HCLK_DIV1;
    RCC_ClkInitStruct.APB2CLKDivider = RCC_HCLK_DIV1;

    if (HAL_RCC_ClockConfig(&RCC_ClkInitStruct, FLASH_LATENCY_4)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楼主:
硬件限制
一些硬件平台可能在高波特率下存在限制。检查 STM32L476 的数据手册和参考手册,确认其支持的最高波特率。

4. 信号完整性
高波特率通信对信号完整性要求较高。使用优质的线缆和连接器,确保信号不会在传输过程中受干扰。

楼主:
流控制
启用硬件流控制(如 RTS/CTS)可以在高波特率通信时提高数据传输的可靠性。

启用硬件流控制示例

c
huart2.Init.HwFlowCtl = UART_HWCONTROL_RTS_CTS;
if (HAL_UART_Init(&huart2)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楼主:
调试与验证
使用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检测串口信号,验证信号质量和实际波特率是否达到预期。

7. 检查串口缓冲区
确保接收缓冲区足够大,能够处理高波特率下的数据流量。

配置接收缓冲区示例
c

uint8_t rx_buffer[1024];

HAL_UART_Receive_IT(&huart2, rx_buffer, sizeof(rx_buffer));

楼主:
总结
通过以上步骤,逐步排查和解决高波特率下的通信问题。确保时钟配置正确、硬件支持、信号完整性良好,并使用适当的流控制和缓冲区配置,可以有效提高串口通信的可靠性和性能。如果问题仍然存在,可以逐步降低波特率进行测试,找到系统的稳定工作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