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配置 TIM2 以 1 kHz 的频率生成中断

楼主(2024-07-31):
M2, kHz, hz, TI
STM32F407 定时器的频率取决于定时器所使用的时钟源及其预分频设置。STM32F407 微控制器有多个定时器,每个定时器的频率可以通过其时钟源和预分频器来配置。

以下是主要定时器的时钟源及其最大频率:

基本定时器 (TIM6, TIM7):

时钟源:APB1 总线时钟 (PCLK1)
最大频率:在 APB1 预分频因子为 1 时,最大频率为 42 MHz;在其他情况下,最大频率为 PCLK1 的两倍 (84 MHz)。
通用定时器 (TIM2, TIM3, TIM4, TIM5):

时钟源:APB1 总线时钟 (PCLK1)
最大频率:在 APB1 预分频因子为 1 时,最大频率为 42 MHz;在其他情况下,最大频率为 PCLK1 的两倍 (84 MHz)。
高级控制定时器 (TIM1, TIM8):

时钟源:APB2 总线时钟 (PCLK2)
最大频率:在 APB2 预分频因子为 1 时,最大频率为 84 MHz;在其他情况下,最大频率为 PCLK2 的两倍 (168 MHz)。
通用定时器 (TIM9, TIM10, TIM11):

时钟源:APB2 总线时钟 (PCLK2)
最大频率:在 APB2 预分频因子为 1 时,最大频率为 84 MHz;在其他情况下,最大频率为 PCLK2 的两倍 (168 MHz)。

楼主:
每个定时器的具体频率可以通过以下步骤配置:

配置系统时钟:确保系统时钟 (SYSCLK) 设置正确,因为 APB1 和 APB2 的时钟频率是由 SYSCLK 分频得到的。

配置 APB 时钟预分频器:

设置 APB1 和 APB2 时钟预分频器,使其符合所需的定时器频率。
例如,如果需要将 APB1 时钟设为 42 MHz,可以将 SYSCLK 设为 84 MHz,并将 APB1 预分频器设为 2。
配置定时器预分频器:

每个定时器都有一个独立的预分频器,可以对定时器时钟进行进一步分频。
定时器的实际工作频率 = 时钟源频率 / (预分频器值 + 1)。

楼主:
示例代码,用于配置 TIM2 以 1 kHz 的频率生成中断:

c

#include "stm32f4xx.h"

void TIM2_Config(void) {
    // 使能 TIM2 时钟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 ENABLE);

    // 配置 TIM2 预分频器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8400 - 1;  // 设置计数周期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10000 - 1;  // 设置预分频器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2, &TIM_TimeBaseStructure);

    // 启用 TIM2 中断
    TIM_ITConfig(TIM2, TIM_IT_Update, ENABLE);

    // 使能 TIM2
    TIM_Cmd(TIM2, ENABLE);
}

int main(void) {
    // 配置系统时钟
    SystemInit();

    // 配置 TIM2
    TIM2_Config();

    while (1) {
        // 主循环
    }
}

楼主:
这个示例配置 TIM2 以 1 kHz 的频率生成中断,假设系统时钟为 84 M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