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软件]
SMO锁相环估算角度 角频率如何求

楼主:
请问各位前辈,滑模观测器方法的锁相环求角度位置,公式中w(奥麦嘎   中文发音)是啥意思啊?
还有没有传感器,无感SMO,如何求角频率

网友A(2024-07-31):
论文中的w上面说是角频率,你说的w指的哪个

楼主(点评):
上面的W的值如何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论文中的w上面说是角频率,你说的w指的哪个

哦哦,w是角频率啊,如果是无感控制,如何求呢?只知道MCPWM的频率是20K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哦,w是角频率啊,如果是无感控制,如何求呢?只知道MCPWM的频率是20K

无感的话先估算出角度,根据角度求角频率

网友B:
锁相环得出的就是角速度,对角速度积分即可得出电角度,这是锁相环的标准输出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锁相环得出的就是角速度,对角速度积分即可得出电角度,这是锁相环的标准输出量 ...

大佬,锁相环求解公式中,Kp和Ki怎么求解啊?论文中公式是啥意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