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L4xx] N32L4XX如何解除L1和L2的读保护啊?

楼主(2024-07-31):
第一次玩这个板子,处于好奇在烧录前不小心点了那个Nation tool 工具里面的L1和L2使能,请问各位大佬有没有解除L1和L2读保护的方法呢

网友A:
L1可以通过nations mcu  download tool解除保护,L2使能了就解除不了了,永久锁住了,flash不能再擦除,编程了

网友B:
L1可以使用官方的工具或者第三方都可以解除,但是代码会被同步擦除,L2就直接报废了

网友C:
L2解除不了

网友D:
L1继续使用你用的工具全盘擦除,L2直接放弃了,没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