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试器连接MCU不稳定怎么办?

楼主:
有没有小伙伴遇到使用GDlink或者Jlink调试GD32 MCU的时候出现不稳定的情况,刚要发现问题时调试器和MCU断开连接了,这个时候可能抓狂的心都有了。今天就教给大家几个提高调试器连接MCU稳定性的方法。
1、调试器和MCU之间连线的长度。
当出现连接不稳定的时候,我们首先需要检查调试器和MCU之间的连线是不是过长,一般是在10cm以下为佳,距离越短,连接越稳定。
2、适当降低调试器仿真速度。
我们可以在IDE中去设置调试器的仿真速度,以keil为例,默认一般是5MHz,当出现连接不稳定时,可适当降低速度,比如1MHz。当然也不能太低,否则反而会不利于仿真。
3、尽量使用排线连接
仿真器和MCU尽量使用排线进行连接。
如果实在没有排线只有杜邦线的话,可以在SWDIOSWCLK上分别缠绕地线形成双绞线,也可有效的避免干扰,
4、优化仿真接口电路
一般而言,当使用SW口进行仿真时,MCUSWDIOSWCLK直接接到板子上的连接器即可,但为了增强稳定性,建议SWDIO10K上拉,SWCLK10K下拉。
本教程由GD32 MCU方案商聚沃科技原创发布,了解更多GD32 MCU教程,关注聚沃科技官网,GD32MCU技术交流群:859440462

网友A(2024-07-31):
不稳定,用热风枪吹一下

网友B:
出现连接不稳定时,可适当降低速度

网友C:
可能线比较长,我的就是线长。

网友D:
不稳定的原因可能有多种

网友E:
尽量缩短调试器与MCU之间的连接线长度,一般推荐在10cm以下,距离越短,连接越稳定。

网友F:
检查调试器和MCU之间的信号线是否有干扰或衰减。

网友G:
适当降低调试器的仿真速度,例如从默认的5MHz降低到1MHz,以减少数据传输的速率,提高稳定性

网友H:
不稳定都是话主要是连接可靠性问题,看一下连接器是不是不能紧咬住了,或者连接线是不是太长了。

网友I:
良好的接地是稳定通信的关键

网友J:
有时候简单地重新给MCU和调试器上电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K:
检查调试器和MCU的电源供应是否稳定

网友L:
当使用SW(Serial Wire)口进行仿真时,建议在MCU的SWDIO和SWCLK线上分别添加10KΩ的上拉和下拉电阻。

网友M:
检查调试器和MCU之间的连线长度。一般来说,连线越短,连接越稳定。建议连线长度在10cm以下。

网友N:
使用排线连接仿真器和MCU,以提高信号传输的质量和稳定性。如果只有杜邦线(跳线),可以在SWDIO和SWCLK上分别缠绕地线形成双绞线,有效避免干扰。

网友O:
在SWDIO上加10K上拉

网友H:
不稳定有可能是连接器接触不牢靠导致的。

网友P:
如果电源不稳定,尝试使用稳压电源或更换电源适配器。

网友Q(2024-09-30):
对于SWD或JTAG信号线,可以适当增加上拉电阻以提高信号的抗干扰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