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sim] proteus报错如何解决

楼主(2024-07-31):
Proteus作为一款电子电路仿真软件,在实际使用过程中,用户可能会遇到各种报错问题,下面将针对一些常见的Proteus报错问题,详细讲解其解决方法。

(图片来源网络,侵删)

555定时器报错:[SPICE] Too many iterations without convergence
在使用Proteus进行555定时器仿真时,有时会遇到该报错,这通常是因为Proteus 8.6版本对一些内容进行了更新,导致之前版本正常使用的555定时器无法在8.6版本中使用。
解决方法:
1、更换版本:将Proteus版本更换为8.6之前的版本可以解决该问题,但这种方法可能会影响项目的稳定性,且要求接收项目的人也更换版本,不太方便。
2、更换芯片:使用555定时器的兄弟版本——NE555替代原有的555定时器,若倒计时电路中使用了74LS192芯片,还需要将其更换为74S168。
3、增加电阻:在555定时器的输出端加一个无关痛痒的小电阻,这种方法简单有效,可以消除报错。
ADC083X.DLL报错
在Proteus仿真过程中,有时会遇到ADC083X.DLL文件缺失的报错,此时,用户需要找到该文件并进行替换。
解决方法:
1、找到Proteus安装目录下的MODELS文件夹,该文件夹中包含ADC083X.DLL文件。
2、将提供的ADC083X.DLL文件复制并替换原文件夹中的文件。
3、重启电脑,再次进行仿真。
GND和VCC短路报错:power rails ‘GND’ and ‘VCC/VDD’ are interconnected in net VCC
在Proteus中,有时会遇到GND和VCC短路的问题,这种情况下,用户需要检查原理图中是否存在GND和VCC直接相连的情况。
解决方法:
1、检查隐藏引脚:通过Template > Set Design Colours > 勾选show hidden pins,显示隐藏引脚,检查隐藏引脚之间是否存在连接,如有,删除中间的连线。
2、检查Power Rail Configuration:打开Design > Power Rail Configuration,查看VCC/VDD和GND之间是否存在连接,如果存在,选中GND,点击Remove删除连接。
3、若无法删除,说明它们之间是通过实体连线连接的,此时需要在原理图中寻找并修复bug。
其他常见报错及解决方法
1、报错:Model not found
解决方法:检查所使用的元件是否在Proteus的元件库中,如不在,需要安装相应的元件库。
2、报错:Subcircuit not found
解决方法:检查子电路是否正确连接,以及子电路文件是否在正确的路径下。
3、报错:DC analysis failed
解决方法:检查电路中的元件参数设置是否正确,以及电源电压是否合理。
4、报错:AC analysis failed
解决方法:检查电路中的交流电源设置是否正确,以及元件参数是否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