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Proteus运行故障分析(电源、程序等)

楼主(2024-07-31):
问题一、Program file is not specified

原因分析:未加载hex文件。
解决方法:双击芯片,点击Program files,找到hex文件添加进来。
问题二、No power supply specified for net U1_VDD in Power Rail Configuration.
原因分析:U1_VDD没有确定,也就是没有明确U1_VDD接到VCC,还是GND;

解决方法:按上图,添加到网络连接。
三、连接错误1,电源连接到GND

左图本身有问题,即把U1_VDD连接到GND了,但是仿真时不报错,原因在于U2的电源和U1_VDD没有关系,或者没连接到一起
四、正确的连接关系:连接到GND的是0V或GND,连接到VCC、VDD的是高电位(高电位应该一致,如果3.3V和5V接到一起,也会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