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Proteus 电源设置

楼主(2024-07-31):
Proteus中,默认电源为VCC=5V,GND=0,当我们要使用其它电压值时该怎么办?例如3.3V,-5V,+12V等等,没关系,有专门的菜单可以设置:
①点Design--->Configure Power Rails菜单:
②点New按钮,增加电源:
③修改Name和Voltage。
注意:Name可以随意,但最好不要以+开头,例如V12或12V,不要用+12V。
Voltage值是电压值。
④点OK按钮就可以了。
注:也可以修改系统已有的电源,如在Name栏找到VCC/VDD,然后把Voltage栏里的值修改成12就可以了。
点OK按钮
但要注意,如果是修改了VCC/VDD的Voltage,则系统默认就是12V了,在Proteus里放一个电源,双击电源,在String栏写VCC或空着,都是12V,这要特别注意。
所以一般还是新建电源,不要修改VCC/VDD的Voltage。
⑤点“运行”按钮,会提示仿真出错。
⑥点Design--->Configure Power Rails
把新增加的电源,在“Unconnected power nets”栏下选中对应的电压值,点“Add”按钮,再点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