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串口的传输,可以用密文传输吗?

楼主(2024-07-31):
串口的传输,可以用密文传输吗?

网友A:
可以啊,自己加解密。

网友B:
不直接支持加密或密文传输。

网友C:
通过对要传输的数据进行加密处理,然后在串口上发送加密后的密文,接收方再进行解密还原出原始数据。

网友D:
单片机采集到的敏感数据(如用户的密码、家庭安全设置等)可以通过串口以密文形式传输到控制中心,以提高数据的安全性。

网友E:
自己对数据进行加密解密,串口只负责数据的传输

网友F:
在单片机上实现TEA算法需要对算法进行适当的优化,以减少资源消耗。

网友G:
单片机的串口传输确实可以使用密文进行。

网友H:
密钥的管理和安全保存也是至关重要的,否则加密将失去意义。

网友I:
根据数据的敏感程度和计算资源选择合适的加密算法。较强的加密算法通常需要更多的计算资源。

网友J:
完全可以啊,自己设计一套加密算法就得了

网友K:
接收方接收到密文后,使用相应的密钥和解密算法对密文进行解密,恢复原始数据。

网友L:
常用的加密算法包括DES、AES、RSA等。根据具体需求选择合适的加密算法。

网友M:
在单片机上实现加密和解密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例如使用软件实现的加密算法,如TEA(Tiny Encryption Algorithm)、AES(Advanced Encryption Standard)等。这些算法可以在单片机上运行,尽管它们可能会占用一定的处理器时间和内存资源。

网友N:
为了保护数据的安全性,可以在发送端对数据进行加密,然后在接收端进行解密。

网友O:
使用生成的密钥和加密算法对传输的数据进行加密处理,生成密文。

楼主:
感觉不加密帧头帧尾,只加密数据部分,还是可行的

网友P:
实现串口密文传输需要以下几个主要步骤:
选择加密算法:例如 AES、DES 等对称加密算法,或者 RSA 等非对称加密算法。
在发送端进行加密:将要发送的数据使用选定的加密算法进行加密。
串口发送密文:将加密后的密文通过串口发送出去。
接收端接收密文:在接收端通过串口接收到密文数据。
解密还原数据:使用与发送端相同的加密算法和密钥对密文进行解密,得到原始数据。

网友Q:
这个密文是自己规定的吧

网友R:
可以使用密文进行传输

网友B:
串口的传输完全可以使用密文进行传输,通过串口加密方案可以有效保护数据的机密性、完整性和可靠性。

网友S:
可以,上位机自行解密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