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干货] 松下 | A6伺服操作小妙招您必须掌握!

楼主(2024-07-31):
驱动器在使用过程中出现Err14.1IPM异常保护,应该怎么办呢?
这个问题提的很好,出现ERR14.1IPM异常保护,通常是因为驱动电机的IPM(智能功率模块)内的过电流检出异常。这时,我们应该这样处理:
  • 1、确认电机的UVW是否正确连接。
    2、是否发生最大转矩→通过前面板的 "d04_trq" 进行确认→若是最大转矩(通常300%),降低加减速或者负载使其不出现最大转矩。
  • 3、小输出时,测量相的线间电阻,确认是否不平衡。→若不平衡,需更换电机。
    (大功率由于卷线电阻在1Q以下,难以判断)
    4、确认电机的接地,测U、V、W与地线之间的电阻。→若无限大,需更换电机。
  • 5、若通过以上方法并未得到改善,不能确认原因是什么,拆下电机的电源线,开启伺服,稍微转动电机轴。
    →若发生了Err14.1,很有可能是驱动器损坏。
    →若不发生Err14.1,很有可能是电机线的接地、电机线的接触不良、电机自身故障。
出现Err24.0位置偏差过大保护时,又该怎样处理呢?
这种情况是位置偏差脉冲超过Pr0.14(位置偏差过大设定)的设定时发生异常引起的。(找元器件现货上唯样商城)只需按照下面步骤操作,就可以解决啦!
  • 1、电机未能跟随指令进行动作。
    指令位置偏差可通过驱动器前面板的 "d00_uEP" 的监视模式或者PANATERM监视功能的 [指令位置偏差] 、波形曲线进行确认。
    确认转矩是否饱和,转矩指令值可通过驱动器前面板"d04_trq" 的监视模式或者PANATERM监视功能的 [转矩指令] 、波形曲线进行确认。
    偏差大,转矩指令值不饱和时,需调整增益。
    使用转矩限制,若指令转矩被限制,试着将Pr0.13(第1转矩限制)、Pr5.22(第1转矩限制)的设定值变更到转矩指令值所容许的范围内。
    若转矩饱和的情况下,加长加减速时间,减轻负载,降低速度后进行确认。
  • 2、Pr0.14(位置偏差过大设定)的值小。
    若设备的规格无问题, 则将Pr0.14(位置偏差过大设定)的设定值加大。
如果出现Err38.0驱动禁止输入保护,是不是也有办法解决呢?
那当然啦,出现这种异常的原因是Pr5.04 [驱动禁止输入设定]=0时,正方向/负方向驱动禁止输入(POT/NOT)都为ON。Pr5.04=2时,正方向/负方向驱动器禁止输入其中一个为ON。解决方案其实非常简单:
确认连接到正方向/负方向驱动禁止输入的开关、电线、电源、连接部是否异常。特别确认控制用信号电源(DC12~24V)启动是否延迟。

网友A:
期待更多伺服控制器 基础应用的资料分享,非常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