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MCC不能加载或加载非常慢---这么办

楼主(2024-07-31):
在我们打开MCC的时候,有时会碰到不能加载,

或者加载非常慢,

我们可以把服务器的默认配置

更改为如下的镜像服务器

另外如果碰到版本更新相关的,可以点击右下角通知图标,找到update栏并点击,
然后点击更新即可。最好是碰到问题先更新下看看,或者自己不时的更新下。

网友A:
启动时 不连网,或者软件禁网,  可用秒开

网友B:
gitee的站点应该会快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启动时 不连网,或者软件禁网,  可用秒开

是的,上面的Plugins菜单再往下拉可以看到可勾选的offline模式,离线模式。如果不需要新下载东西时可用。

网友C:
谢谢楼主及坛友们的指教,又学到了一招。

网友D(2024-09-02):
所以需要联网的设计都不友好

网友E:
更新MPLAB X IDE至最新版本

网友F:
清理缓存和临时文件

网友G:
如果MCC需要通过网络下载或访问资源,那么网络连接问题也可能导致加载慢。检查网络连接是否稳定,并尝试重新启动路由器或调整网络设置。

网友H:
可以尝试更换MCC使用的镜像服务器地址,以提高加载速度。

网友I:
可以尝试在MPLAB X IDE中启用离线模式

网友J:
关闭其他占用资源较高的应用程序或重启计算机来释放资源。

网友K:
方法不错,实测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