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ROC™ Wi-Fi + BT] wifi 信令测试固定速率连不上仪器的原因和解决方案

楼主(2024-07-31):
在做wifi信令测试时,有时候需要测试某个特别的速率,例如MCS4,却发现一起端无法连接测试

楼主:
在做信令测试时,如果只选中模式,速率选择自动,那一般是会连到该模式的最高速率,例如11n模式的MCS7,但如果选择固定速率,如MCS4则会出现DUT连不上仪器无法测试的现象。此时需要将该频段的最低速率也同时选上,2.4G就选上1M,5G就选上6M,就可以正常连接测试了

楼主:
原因是,在wifi协议中,DUT和AP在连接过程中会使用该频段最低速率进行交互,如果仪器的最低速率没有勾上的话,DUT会无法与仪器进行通信,造成无法连接测试。

楼主:
另外在一些自动自动测试软件中,也会有类似与“basic rate support”的选项,就是只改频段的最低速率支持,也需要勾选上才能完成测试

网友A:
很好的分享。如果楼主能贴些对应测试仪器的设置截图,就更完美了。

网友B:
这差点看成一个账号了,WIFI信令测试有什么意义?

网友C(2024-09-02):
引用 网友B:
这差点看成一个账号了,WIFI信令测试有什么意义?

信令测试时,更加的贴近实际的用户场景来进行的,两端均可以发起请求或其他动作,并得到对端的确认。不像非信令测试时,直接通过命令直接切换,此时对端很可能是不知道你的状态或动作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在做信令测试时,如果只选中模式,速率选择自动,那一般是会连到该模式的最高速率,例如11n模式的MCS7,但 ...

非常感谢分享。一个小tips却是日常极有可能遇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