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303 ADC由中心对齐模式timer溺出触发,急,谢谢大佬

楼主(2024-07-31):
C:\Users\admin\Desktop

网友A(2024-08-31):
这是啥,图片变成地址了啊,看不到任何东西

网友B:
在GD32F303微控制器中,ADC可以通过定时器的输出比较或捕获(Capture)事件来触发。中心对齐模式是一种定时器工作模式,它使得定时器的计数器在计数到最大值后反转,从而产生对称的PWM波形。

网友C:
要在GD32F303中使用中心对齐模式的定时器来触发ADC,可以按配置定时器为中心对齐模式,设置定时器的计数模式为中心对齐模式。配置定时器的预分频器(Prescaler)和周期(Period),以确定PWM波形的频率。配置定时器的输出比较通道,以生成所需的PWM波形。

网友D:
设置ADC的触发源为定时器的输出比较事件。配置ADC的采样时间和分辨率。

网友E:
一般是需要启动定时器,使其开始计数并生成PWM波形。启动ADC,使其在定时器的输出比较事件触发时进行采样。

网友F:
话说,GD是不是也有可视化配置软件啦 ?

网友G:
其实我觉得楼主直接看例程就好了,官方提供的例程还是比较全的

网友H:
这种溺出触发是啥意思?溢出了?

网友I:
你网上找个关于定时器中心对齐模式的例子不就好了吗

网友J:
其实我理解的是ADC你配置成中心对齐应该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