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彻斯特码电路+直流载波

楼主(2024-07-31):
急!!有没有同志了解这种曼彻斯特码电路怎么解调出来呢,另外怎么从TTL调制成这样?

知道的麻烦联系下我哈,有偿做,价格好商量!微信手机同号:15320331699

具体需求我画了个示意图,上面是对方设备原有的模式,地面设备和地下设备通过直流载波+曼彻斯特码传输;我方准备在直流母线处增加个无线充电+信号传输部分,我方的信号传输是TTL,所以就需要曼彻斯特码和TTL信号的转换以及拟转换,以兼容对方的设备。知道的麻烦联系下我哈,有偿做,价格好商量!微信手机同号:15320331699

                   tyw  注

tyw
参考一下

网友A:
估计可以利用NE555或比较器做施密特电路来转成数字信号,再根据协议来译码。
速率看起来不高,估计不需要施密特,而是分压后进单片机ADC采样进行分析也是可以的。

网友B:
20年前,好像用新华龙单片机做了一个油井高温通信就是用的这个编码。主要是抗干扰强吧,太久了,记不清了。

网友C:
感觉很古老的样子。早期Z80单板机录制数据,用过这种编码。单板机自带的1200/2400HZ调屏编码效率低·。

网友D:
曼彻斯特编码是归零码,但是我看楼主的信号不像。
我对曼彻斯特编码很熟悉,因为是归零码,所以大量用于无线通信,我的好多无线、红外通信都使用曼彻斯特编码,还有125KHz的RFID信号就是曼彻斯特编码的。

网友E:
不明觉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曼彻斯特编码是归零码,但是我看楼主的信号不像。
我对曼彻斯特编码很熟悉,因为是归零码,所以大量用于无 ...

方便进一步加微信沟通么,我微信15320331699,或者我加您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年前,好像用新华龙单片机做了一个油井高温通信就是用的这个编码。主要是抗干扰强吧,太久了,记不清了。 ...

方便进一步加微信沟通么,我们这个场景就是油井下,可有偿请您开发么,我微信15320331699,或者我加您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