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单片机芯片的系统时钟我设置了108M,这个有办法测量吗?

楼主(2024-07-31):
单片机芯片的系统时钟是72M、还是108M,这个有办法测量吗?谢谢

网友A:
直接看晶振,上面有相关的参数

网友B:
配置能复用为时钟输出(CK_OUT)的IO输出系统时钟,然后用示波器测量这个IO的频率就行了,官方例程里应该就有,照着写一下

网友C:
芯片有个时钟输出引脚,可以用来测试。

网友D:
翻转LED 用示波器看

网友E:
应该有时钟输出(CK_OUT)引脚,打开应该就可以看到,不过系统时钟是72M、还是108M可以用RCC的函数看一下就可以

网友F:
在程序里打印rcu_clock_freq_get(CK_SYS)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在程序里打印rcu_clock_freq_get(CK_SYS)就行了

在哪个文件里定义的?代码搜不到这个函数呢

网友G:
直接仿真看寄存器
还有就是时钟的获取函数可以查到。

网友F:
引用 楼主:
在哪个文件里定义的?代码搜不到这个函数呢

gd32????_rcu 里面, 例如 gd32e50x_rcu.c gd32c10x_rcu.c

网友H:

系统时钟可以晶振的表面丝印, 上面有写.   请问下这个108M是怎么设置的呢?

网友I:

这是很多同行的问题,我提供一个没有工具的办法:无论时钟多少,你都做个硬件配置,用任意一个TIMER,预分频设置和时钟一样的数放大100,例如10800-1,
然后重装数10000,这样你就有个秒时钟了,然后在这个时钟里计数10,到时间后反转一个GPIO,这样就有个10秒的重复时钟了。
剩下的大家都会,用手机秒表就可以做到0.1%以内精度的"校核"了。
没有示波器的情况下,我基本都这么做的,有时眼睛读秒就能判断时钟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