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请问IAR用JTAG下载程序突然出现断电是什么情况

楼主(2024-07-31):
我用JTAG给板子下载程序,如果板子不接外设,程序可以下载,也能在线调试,可是如果把板子放入系统中,连接上外围设备,再用JTAG下载程序,则一到下载程序的最后,系统就会突然断电,不能在线调试,这是为什么,但是好像程序已经下载到里面了,求各位大神帮忙看看,谢谢。

网友A:
是否是连接外设后系统的电源出现了问题?

网友B:
上电运行一下试试呗

网友C:
可能是驱动不对就会造成这样的问题

网友D:
是不是供电不足啊?

网友E:
给我的感觉是你的板子用的是jlink供电的是么

网友F:
我建议外部供电试试,因为不接外设能仿真说明程序没问题

网友G:
JTAG接口可能与外围设备存在冲突,尤其是在物理连接或者信号电平上。

网友H:
检查JTAG接口的连接是否正确,确保没有短路或者接触不良的情况。

网友I:
某些外围设备可能会对JTAG信号产生干扰,尤其是在高频或者敏感信号上。

网友J:
尝试断开一些外围设备,逐一排查是哪些设备导致了问题

网友K:
在连接外围设备的情况下,可能需要对软件进行特定的配置,以确保JTAG下载和调试的正常进行。

网友L:
检查是否有相关的软件配置或者驱动程序需要更新或者安装。

网友M(2024-08-31):
检查电源的输出能力,确保能够满足系统和所有外设的总电流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