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stmf32f051 dac 无论怎么配置 pa4都没有输出

楼主(2024-07-31):
初始化后,每次写入2900的数据,示波器测量输出为0,代码如下:
        DAC_InitTypeDef dactype;
        GPIO_InitTypeDef gpioinit;
          /* GPIOA clock enable */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A, ENABLE);
          /* Configure PA.04 (DAC_OUT1) as analog */
          gpioinit.GPIO_Pin =  GPIO_Pin_4;
          gpioinit.GPIO_Mode = GPIO_Mode_AN;
          gpioinit.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GPIOA, &gpioinit);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DAC, ENABLE);
        dactype.DAC_Trigger = DAC_Trigger_Software;
        dactype.DAC_OutputBuffer = DAC_OutputBuffer_Disable;
        dactype.DAC_WaveGeneration = DAC_WaveGeneration_None;
        dactype.DAC_LFSRUnmask_TriangleAmplitude = DAC_LFSRUnmask_Bit0;
        DAC_Init(DAC_Channel_1, &dactype);
        DAC_Cmd(DAC_Channel_1, ENABLE);
上面是初始化dac部分,

        DAC_SetChannel1Data(DAC_Align_12b_R, 2900);
        DAC_SoftwareTriggerCmd(DAC_Channel_1, ENABLE);
上面是写入部分

请问各位大神,代码有什么问题没有呢?

网友A:
使用了软件触发 (Software Trigger),这应该是正确的。但确保DAC_SoftwareTriggerCmd(DAC_Channel_1, ENABLE);在写入数据后调用,以触发DAC进行转换。

网友B:
运行结果有什么异常啊

网友C:
可能你配置的不对呗

网友D:
一般来说,你用cubemx来配置就好了

网友E:
其实可能这个IO和你的DAC没对上?

网友F:
确保DAC外设已经使能。在初始化DAC之前,需要在RCC(复位和时钟控制)寄存器中使能DAC的时钟。

网友G:
DAC配置错误可能会这样,检查DAC的配置是否正确,包括DAC通道的选择、触发模式的设置、输出缓冲的使能等。

网友H:
引脚配置错误,确保PA4引脚已经配置为DAC输出模式。在GPIO初始化时,需要将PA4配置为模拟输入模式。

网友I:
DAC数据寄存器未写入,确保已经向DAC数据寄存器写入了有效的数据值。DAC不会自动输出电压,除非你给它提供一个数字值。

网友J:
检查电源电压是否正常,DAC模块需要稳定的电源供应

网友K:
检查硬件连接,确保PA4引脚没有物理损坏或连接错误。

网友L:
一般建议使用cubemx配置,这样会规避一些配置错误的问题

网友M(2024-08-31):
确认PA4是否正确连接,并且没有被其他外设或功能占用。

网友M:
PA4在STM32F051中可以用作DAC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