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的modbus用usart2开启DMA模式发送数据无效怎么解决

楼主(2024-07-31):
波特率和发出数据都一样情况下  STM32 串口用循环模式发送数据电机驱动可以接受  但串口开dma模式发送电机驱动器不能接受
两种模式发送数据持续时间不一样
DMA        持续时间 0.00000869s
循环发送   持续时间 0.00010509s
各位大神请问怎么解决

网友A:
检查USART和DMA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B:
检查DMA传输完成中断(TCIF)是否被正确配置和启用

网友C:
检查是否有任何硬件故障或损坏,如引脚短路、开路或损坏的元件。

网友D:
在启动DMA传输之前,检查USART的状态,确保它已准备好发送数据。
如果USART处于错误状态(如帧错误、噪声错误等),可能需要清除这些错误并重新配置USART

网友E:
在STM32中使用DMA(直接内存访问)模式发送串口数据时,如果电机驱动器不能接受数据,而使用循环模式发送数据时电机驱动器可以接受,这可能是由于DMA配置问题

网友F:
可以检查DMA是否正确地配置为串口发送模式,并且DMA请求是否正确地与串口外设关联。

网友G:
一般要确认DMA是否配置为循环模式或单次传输模式。如果是单次传输模式,确保在每次发送数据后重新启动DMA传输。

网友H:
其实如果是循环模式,确保在发送完所有数据后正确地停止DMA传输。

网友I:
使用DMA发送数据时,数据传输速度可能非常快,导致电机驱动器无法正确处理数据。尝试在发送数据前后添加适当的延时。

网友J:
可以检查DMA传输是否可能导致数据帧的边界不正确,例如起始位、停止位或奇偶校验位。

网友K:
如果DMA传输完成后有中断处理,确保中断处理程序正确地处理了DMA传输完成事件。在中断处理程序中,确保正确地更新数据缓冲区和重新启动DMA传输(如果需要)。

网友L:
确认电机驱动器是否支持DMA模式下的高速数据传输。有些设备可能对数据传输的速率和模式有特定的要求

网友M:
使用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观察串口信号,确认DMA模式下发送的数据是否与循环模式下发送的数据一致。在DMA传输完成后,检查串口状态寄存器,确认是否有错误发生。

网友N:
确认DMA的配置是否正确,包括DMA通道、数据宽度、传输方向、优先级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