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请问usart作为异步通信时如何接线

楼主(2024-07-31):
这个ck线 还接吗?

网友A:
将单片机A的TXD引脚连接到单片机B的RXD引脚。
将单片机A的RXD引脚连接到单片机B的TXD引脚。
将两个单片机的GND引脚连接在一起。

网友B:
正常接呗,这个有啥问题吗?

网友C:
时钟线?一般不都是RXTX的吗?

网友D:
好像是同步的情况下要接CK

网友E:
USART(通用同步异步收发传输器)是一种常见的串行通信接口,它可以配置为异步通信模式。

网友F:
在异步通信中,数据以帧的形式传输,每个帧包含起始位、数据位、可选的奇偶校验位和停止位。

网友G:
TXD(发送数据),这是USART的发送引脚,用于将数据发送到外部设备。通常连接到接收设备的RXD引脚。RXD(接收数据),这是USART的接收引脚,用于从外部设备接收数据。通常连接到发送设备的TXD引脚。GND(地线),这是信号地线,用于确保信号的参考电平一致。通常需要将两个设备的地线连接在一起。

网友H:
可选的控制线:在某些应用中,可能还需要连接其他控制线,如:RTS(请求发送):用于控制数据流,通常由发送设备控制。CTS(清除发送):用于响应RTS信号,通常由接收设备控制。DTR(数据终端就绪):用于指示设备是否准备好接收数据。DSR(数据设置就绪):用于响应DTR信号。

网友I:
在实际应用中,还需要根据具体的USART硬件和通信协议来配置波特率、数据位长度、停止位和奇偶校验等参数。这些参数需要在两个通信设备上进行匹配,以确保数据能够正确传输。

网友J:
具体的接线和配置可能会根据所使用的硬件和应用需求有所不同。在设计电路和编写代码时,应参考所使用设备的 datasheet 和相关文档。

网友K:
一般也没有CK线啊,都是RXT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