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请问一条IIC总线挂接多个器件发现工作不正常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4-07-31):
一条IIC总线挂接了AT24C02、PCF8563、PCF8591,发现AT24C02干扰其他两个器件正常工作,无论如何修改AT24C02的器件地址其他两个设备都不能正常工作,拆掉24C02后就就正常了(AT24C02可以正常工作不受其他两个芯片影响)。大家有没有遇到同样问题?我记得以前用过24LCxx系列IIC可以。

网友A:
当多个主设备尝试同时访问总线时,如果没有正确的仲裁机制,可能会导致通信冲突和数据传输错误。

网友B:
上拉电阻的阻值选择不当

网友C:
如果多个从设备被分配了相同的地址,它们将无法被独立寻址,导致通信混乱。

网友D:
电源和接地问题

网友E:
采取适当的屏蔽措施,减少外部干扰

网友F:
总线挂死?

网友G:
某个或多个从设备可能存在硬件故障或软件错误,导致无法正常响应总线的通信请求。逐个检查从设备的工作状态,使用自检程序或示波器等工具来诊断问题。

网友H:
检查上拉电阻的阻值和连接是否正确。

网友I:
优化软件设计,在程序中加入错误检测和恢复机制,如死锁检测和解锁功能。

网友J:
芯片买假货了。

网友K:
通常10kΩ或4.7kΩ的上拉电阻是合适的。你可以测量总线的高电平状态

网友L:
上拉电阻之间发生干扰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