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我用的是STM32F103RBT的芯片,采用库函数来完成I2C通信,MCU...

楼主(2024-07-31):
我用的是STM32F103RBT的芯片,采用库函数来完成I2C通信,MCU为主,没有用中断,也没有用DMA,但就是会卡死在while循环了,用示波器抓了一下,没有抓到应答信号,怎么办呢?

网友A:
检查I2C初始化设置

网友B:
检查I2C通信的起始和停止条件

网友A:
检查I2C通信的等待函数

网友C:
使用示波器同时观察SCL和SDA信号,看是否有正常的I2C通信波形。

网友D:
加个延时试试

网友E:
在使用STM32F103RBT芯片进行I2C通信时,如果程序卡死在while循环中,并且示波器没有抓到应答信号,这通常意味着I2C通信出现了问题,可能是时序问题

网友F:
检查I2C设备的SCLSDA线是否正确连接到STM32I2C引脚。确保I2C设备的电源和地线连接正确。

网友G:
建议检查是否有上拉电阻连接到SCLSDA线。I2C协议要求这两条线必须有上拉电阻(通常为4.7kΩ)。

网友H:
确认I2C的时钟频率设置正确。I2C标准模式下通常为100kHz,快速模式下为400kHz。检查I2C的初始化配置是否正确,包括I2C模式、应答、时钟控制等。

网友I:
可以确认I2C通信的库函数调用顺序是否正确,包括初始化、启动条件、发送地址、发送数据、停止条件等。

网友J:
其实可以检查是否有错误处理机制,例如在发送或接收数据时检查应答信号。确认I2C通信的地址是否正确,包括7位地址和读/写位。

网友K:
使用调试器(如ST-Link)连接到STM32,设置断点,逐步执行代码,观察变量和寄存器的状态。

网友L:
在关键步骤(如发送地址、发送数据)后添加调试输出(如串口打印),以便跟踪程序执行情况。使用示波器观察SCLSDA信号,确认信号波形是否符合I2C协议要求。

网友M:
如果I2C设备没有正确上电或初始化,可能会导致没有应答信号。

网友N:
一般如果I2C设备忙于其他任务或处于错误状态,也可能不会发送应答信号。

网友O(2024-08-31):
如果出现程序卡死在 while 循环的问题,并且示波器没有捕捉到应答信号,这通常表明存在通信上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