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请问使用stm32f4比较多的浮点运算就会串口打印乱码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4-07-31):
使用STM32f405,少量的浮点运算,串口打印正常,但是添加比较过的运算,串口就打印乱码!!
我调大了堆栈空间,问题还是依然在!!!

                  有遇到这个问题的吗?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时钟配置问题?

网友B:
是不是晶振频率不匹配

网友C:
波特率设置不一致导致的?

网友D:
串口初始化代码中的任何错误都可能导致通信问题。检查初始化代码中的配置参数,如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校验位等是否正确。

网友E:
堆栈溢出

网友F:
如果程序中存在内存分配错误或内存泄漏,可能会影响程序的运行效率和稳定性,间接影响串口通信。

网友G:
优化程序,减少不必要的浮点运算,优化代码结构,避免堆栈溢出和内存泄漏。

网友H:
使用STM32F4进行较多的浮点运算时串口打印乱码的原因更可能是时钟配置或串口配置问题,而非浮点运算本身。

网友I:
增加堆栈空间可以在链接脚本文件中修改堆栈大小,或在stm32f4xx_hal_conf.h文件中配置。

网友J:
其实还是显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