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请问不跑系统的UDP发送和接收为什么必须要执行一个接收的函数?

楼主(2024-07-31):
目前在做UDP发送和接收相关的事情,但是我在进行UDP发送的时候必须要执行一个接收的函数,这个为什么?目前我的mcu只发送数据,不需要接收数据,为何还要执行那个接收的函数。
部分具体代码如下:
    IP4_ADDR(&fsl_netif0_ipaddr, configIP_ADDR0, configIP_ADDR1, configIP_ADDR2, configIP_ADDR3);
    IP4_ADDR(&fsl_netif0_netmask, configNET_MASK0, configNET_MASK1, configNET_MASK2, configNET_MASK3);
    IP4_ADDR(&fsl_netif0_gw, configGW_ADDR0, configGW_ADDR1, configGW_ADDR2, configGW_ADDR3);
    lwip_init();
    netif_add(&fsl_netif0, &fsl_netif0_ipaddr, &fsl_netif0_netmask, &fsl_netif0_gw, NULL, ethernetif_init, ethernet_input);
    netif_set_default(&fsl_netif0);
    netif_set_up(&fsl_netif0);
    udpecho_raw_init();

初始化完成后就发数据:
struct pbuf *q = NULL;
   const char* senddata = "senddata£ºHellon";
   struct udp_PCB *upcb;
   err_t  stus;
   upcb = udp_new();
   udp_bind(upcb, IP_ADDR_ANY, 7);
   q = pbuf_alloc(PBUF_TRANSPORT, strlen(senddata)+1, PBUF_ROM);
   if(!q)
   {
    PRINTF("out of PBUF_RAMn");
   }
         q->payload = (void *)senddata;
    while (1)
    {
        /* Poll the driver, get any outstanding frames */
                        stus=udp_sendto(upcb, q, &fsl_netif0_gw, 8080);
         if(stus ==ERR_OK)
         {
                 PRINTF("send sucessful!n");
         }
   ethernetif_input(&fsl_netif0);

}

为什么需要 ethernetif_input(&fsl_netif0)这个接收函数,如果不要发送不成功。

网友A:
在UDP(用户数据报协议)通信中,发送和接收数据是两个独立的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