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用stm32控制矩阵键盘程序无效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4-07-31):
在控制的时候,发现按下矩阵键盘,并没有按键效果,非常的奇怪。

GPIO初始化
void KB_INIT()   //初始化行线列线GPIO
{
    GPIO_InitTypeDef KB_Struct;

    RCC_APB2PeriphClockCmd(KB_L_CLK | KB_R_CLK ,ENABLE);
    /*行线初始化*/
    KB_Struct.GPIO_Pin = KB_R_PB12 | KB_R_PB13 | KB_R_PB14 | KB_R_PB15;
    KB_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行线为输出
    GPIO_Init(KB_R_Port, &KB_Struct);

    /*列线初始化*/
    KB_Struct.GPIO_Pin = KB_L_PA4 | KB_L_PA5 | KB_L_PA6 | KB_L_PA7;
    KB_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IPD;   //列线为输入   下拉输入
    GPIO_Init(KB_L_Port, &KB_Struct);
}
按键检测
    _R_TO1;   //将行线全部置1
//    if(GPIO_ReadOutputDataBit(KB_R_Port,KB_R_PB13) == 1)
//    {
//        LED2_Reversal;
//    }    验证成功,成功置1
    if(GPIO_ReadInputDataBit(KB_L_Port,KB_L_PA4) == 1)
    {
        LED2_Reversal;
    }
想一步一步的做矩阵键盘,发现在    if(GPIO_ReadInputDataBit(KB_L_Port,KB_L_PA4) == 1)
    {
        LED2_Reversal;
    }
这一步,按下键盘没有效果,很疑惑。

望大家指点一二

网友A:
检查是否有引脚短路或接触不良的情况。

网友B:
矩阵键盘和STM32是否都正确连接到电源和地线。

网友C:
可能是矩阵键盘或STM32硬件存在故障

网友D:
检查是否有外部干扰(如电磁干扰)影响矩阵键盘的正常工作。

网友E:
软件配置问题

网友F:
先保证你的接线都是正确的

网友G:
一般来说,你的程序要是从哪儿拷贝过来的,可能就会这样

网友H:
网上随便找个例程,移植一下不就好了吗

网友I:
是不是IO配置这块有点问题呢?

网友J:
确保你的硬件连接和程序逻辑正确,逐步调试并检查每一步的状态,通常可以找到问题所在。

网友K:
确保矩阵键盘的行和列正确连接到STM32GPIO引脚

网友L:
一定要设置GPIO引脚配置为正确的模式(输入或输出)检查是否有上拉或下拉电阻配置正确

网友M:
保证确保扫描矩阵键盘的逻辑正确。通常,矩阵键盘的扫描方法是:先设置所有行引脚为输出并拉低,然后逐行扫描,同时读取列引脚的状态

网友N:
如果使用中断或定时器来检测按键,确保中断或定时器配置正确

网友O:
使用调试工具(如ST-Link)和逻辑分析仪来检查GPIO引脚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