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进制转换问题

楼主(2024-07-31):
我现在用STM32F103ZET6通信一个电池巡检仪,收到了两个字节的16进制的数值,这个巡检仪发过来的两个字节的16进制需要进行乘除计算后才能得到真正电池电压,求告知如何计算然后在转换为两个字节的16进制数值.例:接收到PH的两个字节96,42.需要进行乘除计算公式为(PH*20/65535),计算后得到的数值如何转换为两个字节的16进制。萌新求大神带!!

网友A:
你先转换成十进制进行加减乘除,然后再转换成16进制吧

网友B:
要解决这个问题,你需要将两个字节的16进制数值合并为一个16位的整数:将这两个字节合并为一个16位的整数。假设 96 是高字节,42 是低字节。进行乘除计算:使用给定的公式 (PH * 20 / 65535) 进行计算。

网友C:
将计算结果转换为两个字节的16进制数值:将计算结果转换回两个字节的16进制数值。假设你需要将电压值转换为一个16位的整数,然后再拆分为两个字节。

网友D:
你这两个字节是相互的乘除么?

网友E:
转换成十进制吧,网上有很多转换进制的操作的

网友F:
一般来说十进制转换十六进制也是有的啊,可以搞的

网友G:
转换比较简单的啊,就+30好像就是十进制了吧

网友H:
你转换成十进制操作的话,应该会更简单一些

网友I:
最后还想要16进制的操作吗?

网友J:
你可能需要将2个字节组在一起,之后进行乘除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