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请教关于STM32定时器输出PWM的困惑

楼主(2024-07-31):
看了下STM32的数据手册,APB1最高频率36MHZ,APB2为72MHZ。而tiM2-7是挂在APB1下的,TIM1和TIM8是在APB2下,我使用TIM1和TIM2同时输出PWM,使用逻辑分析仪看到的与当时配置算下的并不吻合,TIM2算下的话时钟频率有72MHZ了,而TIM1输出20ms周期的PWM,但实际只有13ms左右,这是为什么呢?
困惑了很久,望各位大神解答,万分感激

网友A:
时钟配置问题

网友B:
检查:

TIM1和TIM2的预分频器(PSC)设置。这个设置将APB时钟进一步分频,以得到定时器时钟(TIMxCLK)。
定时器的自动重装载寄存器(ARR)的值。这个值决定了定时器的计数周期,从而影响了PWM的频率。

网友C:
PWM的频率和占空比算错了?

网友D:
检查是否有任何软件bug或限制影响了定时器的性能。

网友E:
逻辑分析仪的采样率和触发设置正确没,以便能够准确捕获PWM信号。

网友F:
在STM32微控制器中,定时器(TIM)的时钟频率配置可能会导致你观察到的PWM输出频率与预期不符

网友G:
STM32的定时器时钟可能来自不同的总线(APB1APB2),并且有时会经过一个预分频器。

网友H:
具体来说:APB1:最高频率为36MHzAPB2:最高频率为72MHz。如果APB1APB2的时钟频率不是定时器的直接时钟源,可能会有一个倍频机制。例如,如果APB1的时钟频率为36MHz,定时器时钟可能会被倍频到72MHz

网友I:
STM32中,如果APB1APB2的预分频器设置为1,定时器时钟会直接使用APB1APB2的时钟频率。

网友J:
如果预分频器设置为其他值(例如24816),定时器时钟会被倍频到2倍。

网友K:
如果APB1的时钟频率为36MHz,并且预分频器设置为1TIM2的时钟频率为36MHz。如果APB1的时钟频率为36MHz,并且预分频器设置为2TIM2的时钟频率为72MHz(倍频)。

网友L:
确保你的定时器配置正确,包括:预分频器(Prescaler)自动重载寄存器(Auto-Reload Register)例如,如果你希望TIM1输出20ms周期的PWM,计算公式如下:[ \text{PWM周期} = \left( \text{Prescaler} + 1 \right) \times \left( \text{Auto-Reload Register} + 1 \right) \div \text{定时器时钟频率

网友M:
确保你的定时器配置代码正确设置了预分频器和自动重载寄存器。

网友N:
确保你的逻辑分析仪的采样率足够高,以准确捕捉PWM信号。如果采样率太低,可能会导致测量结果不准确。

网友O:
检查你的时钟配置和定时器配置,确保定时器时钟频率和预分频器设置正确。如果问题仍然存在,建议使用调试器逐步调试代码,检查每个配置步骤的实际值,并与预期值进行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