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和Micro bit能实现串口通信吗?

楼主(2024-07-31):
我想用串口实现STM32和Micro bit的通信,请问这有可能吗?如果可以,怎么才能实现?

网友A:
完全可能啊

网友B:
肯定可以,在microbit上串口也是一个串行通信外设而已,就当两个串口通信设备。

网友C:
可以的,当一个串口外设使用就行

网友D:
完全肯定可以

网友E:
这两种微控制器都支持UART通信协议,可以通过连接它们的TX(发送)和RX(接收)引脚来实现数据交换。

网友F:
是的,可以使用串口(UART)实现STM32和Micro:bit之间的通信。

网友G:
使用STM32HAL库配置UART。配置Micro:bitUARTMicro:bit也支持UART通信。你可以使用MicroPythonMakeCode来配置Micro:bitUART

网友H:
数据发送和接收,在STM32Micro:bit上编写代码来发送和接收数据。

网友I:
调试和测试,确保两者的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和校验位配置一致。使用串口调试工具(如PuTTYTera Term)来监视和调试通信过程。

网友J:
通过正确配置STM32Micro:bitUART,并确保硬件连接正确,你可以实现两者之间的串口通信。确保在发送和接收数据时,两者的配置一致,并使用调试工具来验证通信是否正常。

网友J:
这不就是正常的串口通信吗,怎么不能实现呢

网友K:
其实你要知道microbit的串口波特率和如何设置的,到时候你ST的与其一样设置就可以了

网友L:
必须可以支持,只要是microbit支持串口通讯就可以

网友M:
首先,确保STM32Micro:bit之间的硬件连接正确。通常,UART通信需要连接以下几个信号:TX(发送):从STM32Micro:bitTX引脚。RX(接收):从STM32Micro:bitRX引脚。GND(地):连接两者的地线。

网友N:
如果STM32TX引脚连接到Micro:bitRX引脚,STM32RX引脚连接到Micro:bitTX引脚,并且两者都连接到同一个地线,那么硬件连接就完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