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HC-LINK V5.0

楼主(2024-07-31):
HC-LINK    Holychip LINK

1.支持DFU固件升级

2.支持HC-IDE MTP编译仿真环境

3.支持HID免驱,Type-C接口即插即用

4.支持芯圣多种FLASH、ARM、OTP、MTP芯片仿真烧录

5.支持Keil C51、ARM集成编译仿真环境(uvision4及以上版本)

相关下载
https://www.holychip.cn/Development/index/id/62.html

Keil 仿真插件下载        HC-LINK V5.0.0.1
https://www.holychip.cn/Uploads/Temp/uploads2/20240618/HC-LINK%20V5.0.0.1.zip

网友A:
新版本有什么新功能啊

网友B(2024-10-28):
引用 网友A:
新版本有什么新功能啊

应该就是把原来的VCP改成了HID,把原来51,otp,mtp那三个系列的合并成了一个,另外应该加了个DAP-link在上面,但是应该接口也是HID的,HID的仿真51和risc速度还是挺快的,但是仿真32位机,下载就有点慢了,不过当个备用的,还是可以的

网友C:
这个下载器,只支持芯圣的?能用于其它家的单片机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下载器,只支持芯圣的?能用于其它家的单片机吗?

arm的应该可以,其它核的不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arm的应该可以,其它核的不行

谢谢!

网友D(2025-04-10):
HC18P015A0能使用吗

网友E:
这个HC-LINK V5.0看起来功能很强大,支持多种芯片仿真烧录,对于嵌入式开发来说太方便了。

网友F:
这个HC-LINK V5.0看起来功能很强大,特别是支持多种芯片仿真烧录,对于开发者来说是个好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