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 + HAL库 + UART + DMA + UCOS III数据发送问题

楼主(2024-07-31):
目的:STM32f103 + HAL库 + UART + DMA实现调试日志打印输出功能。

实现思路:通过UART + DMA发送数据到串口调试助手,使用静态数组buffer缓存需要发送数据,通过UART_TX + DMA方式发送buffer数据。在UART_TX_DMA中断服务函数中判断静态数组buffer数据是否发送完,如没发送完成将在调用UART_TX_DMA继续发送。当buffer缓存满了时,阻塞等待UART_TX_DMA发送完成,然后继续发送。

效果:

        在裸机中,for循环发送数据,通过串口调试助手接收正确,目前没有发现问题。

        在ucosiii中(使能了中断延迟发布,时钟节拍1000HZ),for循环发送数据,发送一会就会一直停留在阻塞等待UART_TX_DMA发送完成,没有进入UART_TX_DMA中断服务函数(最开始能进入,发送一会后才不进入),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裸机中不会发生这样的情况。

网友A:
调整中断优先级。

网友B:
检查DMA传输完成中断的使能状态

网友C:
检查是否有其他高优先级任务频繁地抢占CPU资源,导致DMA中断处理函数被延迟执行。

网友D:
如果适用,考虑使用DMA的循环模式,这样DMA可以在数据发送完毕后自动重新加载新的数据,减少CPU的干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