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14层板这么叠层处理可以吗?

楼主(2024-07-31):
就是14层板,TOP层-GND1-signal1层-signal2层-signal3层-signal4层-PWR1层-PWR2层-signal5层-signal6层-signal7层-signal8层-GND2-Bottom层。每层信号不多,有一些等长的差分线。注意是某个区域等长线太多,所以导致层数太多。有同事说连续4个信号层连在一起不可行,对吗?多谢

楼主: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

网友A:
每层信号不多 为什么搞14层啊
8层 10层 不行?
价格差很多的

网友B:
常见的到10层以内的PCB,叠层以2层信号相邻较常见,你这样4层s层相邻,不好搞的

网友C:
你这样很不好,不过也不是不可以,只是何必给自己增加难度

楼主:
好的,多谢您的提醒。改成2层叠加了,把GND层放到它们中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