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如何利用差分信号设计降低噪声干扰

楼主(2024-07-31):
在高速电路设计中,使用差分信号设计可以有效降低噪声干扰。
通过确保差分信号对的长度相等、走线平行,可以减少电磁辐射(EMI)和提高信号完整性,从而提高系统的可靠性。

网友A:
使用差分信号设计

网友B(2024-08-31):
差分信号通过传输两条互为相反的信号=,从而能够有效地抑制共模噪声

网友B:
差分信号通过使用一对互补的信号来传输数据,这种方法相比单端信号具有许多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