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优化信号参考平面以提高EMC性能

楼主(2024-08-07):
信号参考平面的优化对提高电路的电磁兼容性(EMC)至关重要。通过合理设计信号参考平面,确保连续性和完整性,可以减少电磁辐射和噪声干扰,提高电路性能。

网友A:
EMC在电路设计过程中非常重要

网友B:
信号参考平面都可以有哪些选择呢

网友C:
地平面和电源平面具有较大的面积,能够提供稳定的参考电位

网友D:
在什么情况下我们需要对参考平面进行优化呢

网友E:
为什么我看有的电路板在信号线两边都要整齐的打好多过孔呢

网友F:
都有哪些手段可以对信号参考平面进行优化呢

网友G:
信号参考平面是用于为信号提供回流路径的导电层,通常在PCB设计中,这个角色由地平面(GND)或电源平面(POWER)承担

网友H(2024-12-31):
信号走线应尽量与参考平面保持接近,以减少回流路径的阻抗并优化信号完整性。

网友I:
信号参考平面的优化对提高电路的电磁兼容性(EMC)至关重要

网友J:
EMC测试非常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