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MP1] 在PCB设计中如何有效管理返回路径

楼主(2024-08-14):
有效管理信号返回路径是提高电路电磁兼容性(EMC)和信号完整性的重要措施。
通过优化地平面、缩短返回路径、避免分割地平面,可以减少电磁干扰(EMI),提高电路的稳定性。

网友A:
返回路径是什么啊

网友B:
信号线应尽可能靠近地平面布线,以缩短返回路径。较长的返回路径可能会导致信号质量下降和EMI问题。

网友C(2025-03-18):
在 PCB 设计中,你会优先考虑完整地平面,还是在关键信号处增加额外的地线?不同方法在实际测试中的效果如何?

网友D:
你在设计时是怎么处理高速信号的返回路径的?尤其是 DDR 和 MIPI 这类高速信号,对地平面完整性要求很高。

网友E:
在多层 PCB 设计中,你是如何分配地层的?如果地平面有分割,信号返回路径可能会受到很大影响。

网友F:
你有没有试过在关键信号的返回路径上增加低阻抗的过孔?这样可以减少环路面积,提高 EMC 性能。

网友G:
对于 STM32MP1 这种复杂的 MPU,时钟、DDR 和高速外设信号很多,如何确保它们的返回路径不会被破坏?

网友H:
你有没有进行过仿真,比如使用 SI/PI 仿真工具分析信号完整性和电源完整性?这样能更直观地优化返回路径设计。

网友I:
在多层板设计中,如果必须穿越分割地平面,你会怎么优化返回路径?是用跳线电容还是调整参考层?

网友J:
高速信号走线时,跨层走线会导致返回路径断裂,你是怎么处理跨层信号的?加地过孔还是调整布线?

网友K:
你有测试过 PCB 的 EMI/EMC 表现吗?优化返回路径后,噪声和辐射水平有明显改善吗?

网友L:
在电源和地平面布局上,你有没有采用星型接地或者局部地分割的方法?不同模块的地电流路径如何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