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教你如何解决MPLAB X IDE的MCC加载慢问题

楼主(2024-08-01):
最近发现MCC启动非常慢,这是因为服务器在国外,访问被拦截了,所以一直转圈圈无法加载到资源,因此也导致MCC需要的文件不完整,生成的工程会或多或少的又一些问题。
怎么解决这个服务器访问难题呢?
我与版主 lcczg沟通后,给我提供了一个备用镜像地址,设置方式如下:
1、启动MPLAB X IDE,单击菜单栏 工具,找到最后一个Options
即:Tools-->Options

2、找到Plugins选项卡,下图1位置。
在下图2位置填入所示地址
  1. https://registry.npmmirror.com/
然后单击Apply应用。
之后单击下图所示3位置,清空该文件夹下的所有内容,这样防止里面库文件的版本混乱导致工程错误。

该文件夹内容如下所示,之前里面有很多不同版本的零碎文件,删除后,重新建立工程将会自动下载需要的文件最新版。

另外注意,Harmony也可以选择gitee.com的

跟我保持一致即可。
最后OK退出设置。
然后再新建工程,打开MCC后,会很快加载,按提示操着,会快速从服务器加载需要的LIB文件到刚才那个LIB文件存储目录下。
这样你就可以流畅的使用MCC了,再也不卡半天转圈圈了。

@嘿呀欧耶 :按照这个帖子说明更换一下服务器地址试试。
我的mcc无法打开是为什么呀

网友A:
主要是要换源是吧

楼主:
是的,厂家提供了备用源,速度飞快。

网友B:
microchip的官方论坛最近几个月不可访问,是否被墙了。需要***吗?https://forum.microchip.com/s/forums?page=1&offset=0

楼主:
引用 网友B:
microchip的官方论坛最近几个月不可访问,是否被墙了。需要***吗?https://forum.microchip.com/s/forums?p ...

可能你的网络问题,我这可以访问。

网友C:
实测有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能你的网络问题,我这可以访问。

实测需要翻X才能访问,难道microchip要放弃中国市场了吗?官方论坛需要翻X,需要XXN。

网友D:
这种网站为啥被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网站为啥被墙啊

你问我,我问谁去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种网站为啥被墙啊

遭到垃圾帖子轰炸,比如xiqian帖子,可能是来自china,就把中国源墙了,我翻X访问看到依然有很多垃圾帖子。难道反攻击这么难吗?世界上坏人太多。这个网站对我有价值,只能翻X访问了。

网友E(2024-09-03):
终于有救了。。试试。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遭到垃圾帖子轰炸,比如xiqian帖子,可能是来自china,就把中国源墙了,我翻X访问看到依然有很多垃圾帖子 ...

好多个技术开发网址访问不了。

网友F(2024-12-26):
这个方法很好用吗,新装后一直卡死,我试试看。

网友F:
试了一下,果然有效,太棒了。终于可以跑起来了。

网友E:
这个设置是必须的,不然真是卡的不得了,建议厂家可以内置进去,两个自动识别合适的

网友G:
配置确实很方便,使用起来没啥障碍。

网友H:
就是看了这个贴解决了软件卡的问题

网友I(2025-02-22):
好贴,墙太高,不好爬

网友(2025-03-26):
升级开发工具呢,先卸载老版本,再安装,马上要看着这个配置了。

网友J:
试过了确实还是挺好用

网友K:
这个配置后确实快了。奈斯

网友L:
Microchip 会定期发布新版本来修复性能问题和引入优化功能。通过 MPLAB X IDE 内置的更新工具检查更新

网友M(2025-08-29):
解决 MPLAB X IDE 的 MCC 加载慢:关闭自动更新,在设置中取消 MCC 自动检查更新;清理缓存,删除用户目录下的 MCC 缓存文件;升级 IDE 到最新版本,优化了加载机制;减少同时加载的外设模块,按需添加。若仍慢,尝试重新安装 MCC 插件,确保网络稳定避免在线资源加载延迟。

网友N(2025-11-07):
解决 MPLAB X IDE 的 MCC 加载慢,可试这几步:更新 IDE 到最新版,修复兼容问题;清理 MCC 缓存(路径一般在用户目录下的.mplab_ide/mcc);关闭后台占用网络的程序,确保 MCC 组件下载顺畅;若频繁加载,可手动下载所需库文件离线安装,减少在线加载耗时。

网友O:
启动MPLAB X IDE,单击菜单栏 工具,找到最后一个Options
即:Tools-->Options

网友P:
优先更新 MPLAB X IDE 与 MCC 至最新版本,修复旧版兼容性 bug;2. 关闭网络代理,确保 MCC 正常获取在线资源,或提前下载离线固件库;3. 清理 IDE 缓存(删除用户目录下的 MCC 缓存文件夹);4. 关闭电脑后台冗余程序,释放系统资源;5. 选择对应 MCU 型号时直接搜索,避免加载全量器件库,可显著提升加载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