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RIX™] TC3xx芯片UCB详解

楼主(2024-08-01):
前言
刚开始使用TC3xx芯片的时候,程序烧录进去后起不来,一番咨询后是因为没有配置UCB导致的,然后刷了一个其他平台项目的UCB文件后,程序正常起来了。本着刨根问底的态度,今天就来一起学习TC3xx芯片的UCB。因为UCB的配置内容非常的多,本文以UCB中BMHD的配置为例详细介绍通过UCB来配置符合用户需求的BMHD,其他UCB的具体内容的配置及分析思路可以参考本文。主要内容包括:

1.UCB的定义及其功能简介

2.UCB_BMHDx_ORIN/COPY功能详细分析

3.UCB在项目中的使用

参考文档:

1. Infineon-AURIX_TC3xx_Part1-UserManual-v02_00-EN

缩略词

正文
1.UCB的定义及其功能简介
UCB是User Configuration Block的简称。TC3xx芯片提供了一块23 KB的Flash存储空间用作UCB配置。每个UCB大小为512 Byte,总共有46个UCB配置项,UCB的起始地址为0xAF400000,结束地址为0xAF405FFF。

TC3xx芯片在启动时会运行固化在芯片内部的名为SSW的软件,SSW软件在运行时可以读取用户的配置信息来进行特定化的启动操作,比如SSW运行完后跳转到客户应用程序的起始地址,RAM是否需要进行初始化等,是否需要进行LBIST操作等。而这些可以让用户自定义的配置就是UCB的配置内容。

也就是说,用户可以通过配置UCB来影响SSW程序的执行(比如跳转的APP的其实地址),及完成芯片的特殊配置(比如使能HSM等)。

2.UCB_BMHD0_ORIN/COPY功能详细分析
UCB的配置内容很多,这里详细介绍UCB_BMHD0_ORIN和UCB_BMHD0_COPY,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在分析其他UCB的时候可以参考。

UCB_BMHD0_ORIN和UCB_BMHD0_COPY用来配置Boot Mode Headers (BMHD),SSW程序在启动时会读取UCB_BMHD0_ORIN和UCB_BMHD0_COPY配置信息进行评估,然后执行对应的操作。UCB_BMHD0_ORIN和UCB_BMHD0_COPY的配置项目如下图所示。

2.1 BMI_BMHD
BMI配置如下图所示,BMI可以配置:

PINDIS: 是否可以通过HWCFG pins外部配置Start-up mode

HWCFG:程序的Start-up mode选择,比如配置为111B则SSW介绍后直接跳转到Checker Software

LSENAx: 配置是否使能CPUx的Lockstep monitoring

LBISTENA: 配置是否在SSW执行LBIST

CHSWENA:配置SSW程序结束后是否执行CHSW

BMHDID:固定为0xB359H

2.2 STAD
STAD: 如果是ABM启动,则为Alternate Boot Mode Header的起始地址;如果为Internal 启动,则为用户程序的起始地址。

2.3 CRCBMHD
CRCBMHD: 是BMI + BMHDID +STAD值的CRC32校验值

CRCBMHD_N: 是BMI + BMHDID +STAD反向值的CRC32校验值

2.4 Password
PW0-PW7: 给UCB_BMHD0_ORIN和UCB_BMHD0_COPY安装(Install)密码(Password),如果我们在运行时想要修改UCB_BMHD0_ORIN和UCB_BMHD0_COPY的内容,需要通过Disable Protection指令传入Password进行match后才能修改。

例如:执行

ST 553CH, 0x00

ST.W 553CH, PW0

ST.W 553CH, PW1

ST.W 553CH, PW2

ST.W 553CH, PW3

ST.W 553CH, PW4

ST.W 553CH, PW5

ST.W 553CH, PW6

ST.W 553CH, PW7

就能Disable  UCB_BMHD0_ORIN和UCB_BMHD0_COPY的写保护。

2.5 Confirmation
往Confirmation位域中写入特定的值就能让Confirmation处于:UNLOCKED, CONFIRMATION,ERASED,ERRORED四种状态之一。

然后,UCB_BMHD0_ORIN和UCB_BMHD0_COPY中的Confirmation的状态组合,就能决定SSW使用ORIN还是COPY中的配置数据。

3.UCB在项目中的使用
请关注本博主后续的文章。

4. 总结
. 通过配置UCB可以指导SSW程序的执行及系统的相关配置

. UCB_BMHD_ORIN/COPY主要配置程序的启动模式,SSW程序结束后的跳转地址,是否开启锁步核及以及是否在SSW中执行LBIST

. 读者可以参照本文的分析思路来分析其他UCB_HSMCFG, UCB_PFLASH_ORIN/COPY等的配置选项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qq_36056498/article/details/133234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