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50.00元(功能说明)
[PIC®/AVR®/dsPIC®产品] 使用MCC配置SPI硬件驱动WS2812B灯环

楼主(2024-08-01):
#申请原创#
关于MCC提速的问题查看下面连接的帖子
https://bbs.21ic.com/icview-3393632-1-1.html
接下来一步一步从新建工程讲起
1、新建工程

2、选择MCC Melody

3、选择本次要使用的设备资源SPI_Host和DELAY

4、接下来对时钟进行配置,将SPI时钟速率设置为8MHz
点击左边Project Resources中的System下的Clock Control,右边会弹出上面界面选项卡,将Clock Source设置为HFINTOSC。
HF Internal Clock 选择为16Mhz,这样可以方便分频出8MHz,
Clock Divider 设置为1,主系统时钟不分频
点击左边Project Resources中的Drivers下的SPI_Host,在右边的设置选项卡做如下图中的设置,将Requested Speed(kHz)设置为8000
即设置到了8Mhz。这样脉宽的最小单位就是0.125us了。

5、接下来需要对IO选择,由哪个IO接口输出SPI数据。引脚的选择是有讲究的,不可随意指定引脚使用,首先你要确定该引脚是否被其他功能占用,这个要根据你的板子上的设计来看,如果是全新的设计,那么选择会更加自有一些。
这里要打开芯片的用户手册,找到引脚分配表一章节,本次要使用的是SPI,另外根据选择的元件封装找到对应的表格。

我们注意到这些备注为1的引脚的默认功能是指定了的,根据备注,可知这是一个可重新映射的PPS输入信号。输入函数可以从显示的默认位置移动到其他几个PORTx引脚之一。
其他横线的引脚为备注2的,在这些行中显示的所有数字输出信号都是PPS可重新映射的。这些信号可以映射到输出到几个PORTx引脚选项之一。我使用的是PIC18F16QQ41-CNANO开发板,因此应按照该开发板原理图,找到合适没有被占用的引脚来使用,我使用的引脚配置如下图所示:

6、驱动原理
要知道驱动原理,需要先知道WS2812B的驱动时序

每一个LED由24BIT数据驱动

数据的时序波形如下图所示

数据参数的定义

LED 灯珠主要根据高电平时间判断“0”码和“1”码。
高电平时间介于 200ns~410ns,IC 判断为“0”码,高电平时间介于 640ns~1000ns,判断为“1”码。
“0”码和“1”码的低电平代表此码结束,准备接收下一数据码。
由于我们配置的SPI时钟为8MHz,那么每一个脉宽为0.125us
对于“0”码的高电平时间,2个脉宽为0.25us即可满足要求,因此我们用具备2个脉宽高电平的数据表示0,这个数据就是:0xC0
对于“1”码的高电平时间,6个脉宽为0.75us即可满足要求,因此我们用具备6个脉宽高电平的数据表示1,这个数据就是:0xFC
明白了这个原理,就可以编写代码了。
7、代码编写
typedef struct COLOR
{
    uint8_t redChannel;
    uint8_t greenChannel;
    uint8_t blueChannel;
} color_t;

void ws2812_send(unsigned char x)
{
    for(int i=0;i<8;i++)
    {
        x<<=i;
        if(x&0x80)
        {
            SPI1_ByteWrite(0xFC);
            while(SPI1_IsTxReady()==false);
        }
        else
        {
            SPI1_ByteWrite(0xC0);
            while(SPI1_IsTxReady()==false);
        }
    }
}

void WriteNeopixel(color_t const color)
{
    ws2812_send(color.greenChannel);
    ws2812_send(color.redChannel);
    ws2812_send(color.blueChannel);
}
另外我们只使用SDO的发送数据功能,因此我们要对函数SPI1_ByteWrite进行修改一下。
找到spi1.c文件
将函数修改为
void SPI1_ByteWrite(uint8_t byteData)
{
        SPI1CON2 = (SPI1CON2 & ~(_SPI1CON2_SPI1RXR_MASK)) | (_SPI1CON2_SPI1TXR_MASK);
        SPI1TCNTL = 1;
        //Write input data to SPI transmit buffer register
        SPI1TXB = byteData;
}
即对SPI1CON2只设置为发送模式。
然后在main函数就可以使用上述函数对灯珠进行控制了。

#include "mcc_generated_files/system/system.h"
#include"mcc_generated_files/timer/delay.h"

#include"ws2812b.h"

//显示缓存,所有的变化操作都在这个数组进行
long led_buff_temp[20]={0};

/*
    Main application
*/
color_t neopixelsBuffer[20] = {

    { 64, 100, 64 }, { 64, 64,  0 }, {  0, 64, 64 }, {  0, 64,  0 },

    { 64,  0, 64 }, { 64,  0,  0 }, {  0,  0, 64 }, {  30,  10,  2 },

    { 96, 96, 96 }, { 48, 48, 48 }, { 24, 24, 24 }, { 12, 24, 12 },

    {  36,  36,  6 }, {  3,  33,  33 }, {  16,  16,  1 }, {  50,  0,  0 },

    {  6,  60,  6 }, {  3,  3,  30 }, {  10,  1,  10 }, {  0,  10,  0 }

};
color_t temp_led;

int main(void)
{
    SYSTEM_Initialize();
    // If using interrupts in PIC18 High/Low Priority Mode you need to enable the Global High and Low Interrupts
    // If using interrupts in PIC Mid-Range Compatibility Mode you need to enable the Global Interrupts
    // Use the following macros to:

    // Enable the Global Interrupts
    //INTERRUPT_GlobalInterruptEnable();

    // Disable the Global Interrupts
    //INTERRUPT_GlobalInterruptDisable();
    SPI1_Open(HOST_CONFIG);
//点亮
    for(int i=0;i<20;i++) WriteNeopixel(neopixelsBuffer[i]);
//色彩滚动

    while(1)
    {
        temp_led.blueChannel =neopixelsBuffer[0].blueChannel;
        temp_led.greenChannel=neopixelsBuffer[0].greenChannel;
        temp_led.redChannel  =neopixelsBuffer[0].redChannel;
        for(int i=0;i<19;i++)
        {
            neopixelsBuffer[i].blueChannel=neopixelsBuffer[i+1].blueChannel;
            neopixelsBuffer[i].greenChannel=neopixelsBuffer[i+1].greenChannel;
            neopixelsBuffer[i].redChannel=neopixelsBuffer[i+1].redChannel;
        }
        neopixelsBuffer[19].blueChannel =temp_led.blueChannel;
        neopixelsBuffer[19].greenChannel=temp_led.greenChannel;
        neopixelsBuffer[19].redChannel  =temp_led.redChannel;
        DELAY_milliseconds(500);
        for(int i=0;i<20;i++) WriteNeopixel(neopixelsBuffer[i]);
    }
}
烧录程序,可以看到灯环上的20个彩色LED颜色滚动起来了。

效果

工程文件下载

使用MCC配置硬件SPI驱动WS2812,实现动态灯效。配置过程完整详细,注意事项描述得当,代码清晰。实现效果较好。

网友A:
看起来很不错,学习一下,看看附件。

网友B:
很好的实现方式。 驱动WS2812, 是不是也可以使用CLC, 或者CLB (PIC6F31xx 系列上的)来实现? 这样的话,代码量会少一些。

网友C:
看起来很不错,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好的实现方式。 驱动WS2812, 是不是也可以使用CLC, 或者CLB (PIC6F31xx 系列上的)来实现? 这样的话 ...

嗯,好主意,我看看怎么用CLC实现。

网友D:
驱动WS2812学习一下

网友E:
手把手教学,懂了,一步一步操作,就觉得挺容易的。看来不能省略一些细节步骤。

网友F:
这个整挺好

网友G(2024-09-03):
SPI实现的原理看懂了,如果使用PWM该如何实现呢,如何控制PWM就生成1个周期的脉宽?这一点不懂,没操作过

网友H(2024-10-31):
脉宽的最小单位是0.125us是为了做什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脉宽的最小单位是0.125us是为了做什么啊?

方便匹配这个通信协议的高低电平长度。

网友:
下载学习参靠一下。

网友I:
这个灯珠挺好用的。

网友I:
停止输出后是不是可以保持?

网友J:
火过一段时间的元件,现在好多彩色灯光用的这个。

网友K:
有没有I2C的操作演示啊,参靠一下。

网友K:
我想用I2C驱动OLED单色屏。

网友L:
多少个LED都可以驱动吗

网友M(2024-12-26):
把SPI与WS2812的时许讲的非常明白。

网友N:
如果视频教程讲解一下原理和SPI配置方式就好了。

网友O:
使用SPI驱动这个真是太棒了。

网友P(2025-01-26):
delay.h这个,如果在左边勾选了,应该自动包含进来才对啊,怎么还自己包含呢。

网友O:
我看有人用PWM做,这个是如何实现发送串行的。

网友O(2025-02-26):
这种灯珠挺好用

楼主:
是的,非常好用,买几个玩玩

网友G:
准备研究一个驱动框架,支持SPI,支持PWM。

网友Q:
好文章,我也要来从头到尾走一遍

网友(2025-05-13):
必须点3个赞,一个不够!

网友R:
这样设置是为了更精确控制电机转速,相当于把时间分成更细的小块。

网友S:
感谢分享详细的配置步骤,我正好需要驱动WS2812B灯环,这个教程太及时了!

网友T:
非常详细的教程,感谢分享!按照步骤一步步来,应该能成功驱动WS2812B灯环。

网友U:
非常详细的教程,跟着步骤一步步来,应该能成功驱动WS2812B灯环。

网友V:
SPI是不是没有PWM好用?

网友W:
实际上只用到了一个新号线

网友X:
要是视频教程要涵盖SPI通信原理和配置步骤就好了

网友Y:
这可能是LED灯珠,因为它们耐高温且色彩丰富。

网友Z(2025-08-01):
网上有很多I2C操作演示视频和教程,你可以搜索“I2C操作演示”来学习。

网友AA:
SPI传输清晰明了,讲解ws2812时详尽易懂。

网友AB:
SPI驱动让通信快速稳定,操作简单,确实很棒。

网友AC:
勾选后,编译器应自动包含delay.h。可能项目配置或编译设置出错,检查项目设置或编译器配置。

网友AD:
非常详细的教程,跟着步骤来应该可以成功驱动WS2812B灯环,感谢分享!

网友AE:
考虑选择支持SPI和PWM的单片机,比如STM32,它有丰富的硬件资源,能轻松实现这些功能。

网友AF:
不错,从头开始系统学习单片机基础很重要。先从基础概念和硬件了解起吧。

网友AG:
通过细分时间单位来控制电机转速,能实现更细腻的速度调节。

网友AH:
存储空间小,可以尝试外部扩展或选择存储空间更大的芯片。

网友AI:
了解,视频应详述SPI通信基本原理及设置细节。

网友AJ:
视频需阐述SPI通信的基本原理,包括主从设备、数据同步、时钟控制,以及配置SPI模式、时钟频率、数据位等细节。

网友AK:
LED灯珠耐高温,颜色多变,很可能就是LED灯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