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硬件] LKS32MC037QM6Q8的OPA使用问题

楼主(2024-08-01):
代码让LKS32MC037QM6Q8的OPA输出采样放大之后的电压与实际计算的不一致,放大倍数也不正常,而且电流为0时,有一点多的偏置电压,是有什么特殊的使用吗???

网友A:
首先描述的问题不清晰,还有问题的目的是要解决什么
如果是adc采运放结果不对,检查adc通道配置和opa配置,可参考官网例程
如果是问外部opa输入为0时,adc结果不为0(首先确保没配置错误),这是正常的,物理特性和各种电路温度噪声,多看看模拟电路,在电机控制中会减去这个偏置

lks32内部的OPA,参考的官方历程, 200k:10k的挡位,通过设置 OPAOUT_EN 选择将放大器的输出信号通过 BUFFER 送至P0.7 管脚,这个管脚的信号与计算的偏差大

网友B:
应该是OPA配置没对吧

网友C:
IO输出的信号减去偏置了吗?去一个1.9V的偏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