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分享内部振荡器与外部晶振选择与配置

楼主(2024-08-01):
从事多年,常常与MCU打交道,特别是这几年与MCU,DSP,FAGA的产品打交道更多,但是总是也需要与振荡器晶振打交道,以前画板和设计MCU电路的时候,对这个振晶没有怎么研究过,觉得有那个东西就行,而且电容与晶振似乎都感觉像是一个标准件一样,自从这几年对这些东西深入了解后,才知道他的重要与稳定性,下面给出他的特点。
内部振荡器

优点:

成本低: 内置于 MCU,减少外部元件,降低成本。
简化设计: 无需额外 PCB 布线,设计更简洁。
快速启动: 启动时间短,适用于启动时间敏感的应用。
低功耗: 适合低功耗应用。
缺点:

精度较低: 精度通常在 ±1%~±5%,不适合高精度需求。
温度和电压敏感: 易受环境影响,频率漂移较大。
外部晶振

优点:

高精度: 提供高稳定性和精度(通常 ±20ppm~±50ppm),适合高精度应用。
抗干扰性强: 稳定性好,受环境影响小。
宽频率范围: 多种频率选择,适用性广。
缺点:

成本较高: 需要额外的晶振和电容,增加成本。
启动时间长: 启动时间较长,可能不适合快速启动需求。
设计复杂度增加: 需要更多的电路设计和调试。
配置与设计考量

内部振荡器:

校准: 通过软件进行校准以提高精度,尤其在温度变化大时。
应用场景: 适用于低成本、低功耗、对精度要求不高的应用。
外部晶振:

选择适当的频率: 根据需求选择适合的晶振频率。
负载电容选择: 按晶振厂商推荐值选择,确保稳定工作。
PCB 布线: 晶振应靠近 MCU 振荡引脚,减少布线长度,避免噪声干扰。
混合使用

组合应用: 在一些应用中,可先用内部振荡器启动系统,后切换到外部晶振以满足精度要求。
多时钟源使用: 某些 MCU 支持在不同模式下使用不同时钟源,平衡启动时间、功耗和精度需求。

选择内部振荡器还是外部晶振,取决于应用的精度、成本、启动时间和功耗需求。低成本、低功耗应用中内部振荡器是优选;高精度需求则选择外部晶振。在配置和设计时,需综合考虑,以达到最佳系统性能。

内部还是挺好用的

楼主(点评):
要看运用呢

网友A:
不需要精确计时的话用内部的也可以

网友B:
选择内部振荡器还是外部晶振,取决于应用的精度、成本、启动时间和功耗需求

网友C(2024-09-04):
一般采用RC振荡器或其改进型,通过电阻和电容的充放电过程产生振荡信号。频率调节可通过改变电阻和电容的值来实现。

网友D:
内部振荡器的精度通常较低,一般在±1%~±5%范围内,且易受温度和电压影响,频率漂移较大。此外,其频率可调范围有限,无法做到精准调节。

网友E:
相对于内部振荡器,外部晶振对温度变化的敏感度更低,能够在更广泛的环境条件下保持稳定的工作频率。

网友F:
许多微控制器允许用户通过硬件配置寄存器来调整内部振荡器的频率。

网友G:
内部振荡器通常是单片机内部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由电阻(R)、电容(C)构成,称为RC振荡器。内部振荡器的优点是实现成本低,不需要额外的外部元件,节省了电路板空间8。然而,由于电阻和电容的精度问题,RC振荡器的震荡频率会有误差,且容易受到温度、湿度的影响

网友H:
某些MCU允许通过校准寄存器来微调频率,以提高精度。

网友I:
在MCU的配置寄存器中,选择外部晶振作为时钟源。

网友J:
外部晶振通常能够提供更高的频率精度,这对需要精确计时的应用非常重要。

网友K:
内部振荡器与外部晶振是微控制器(MCU)或其他电子设备中常用的时钟源。

网友L:
对于那些需要高精度和稳定性的应用,比如无线通信设备或者精密仪器,使用外部晶振会更加合适。

网友M:
内部振荡器的主要优点是集成性高,无需外部元件,节省电路板空间,设计简化,降低成本,且启动时间短,适用于启动时间敏感的应用。同时,由于其位于芯片内部,电磁兼容性好,受外界干扰少。

网友N:
在选择和配置内部振荡器与外部晶振时,需要考虑多个因素,包括成本、精度、功耗、启动时间、抗干扰能力以及应用场景的具体需求。

网友O:
外部晶振适用于对时钟精度要求较高、性能稳定的应用,如通信设备、高精度测量仪器等。

网友P:
内部振荡器的频率稳定性不如外部晶振,可能会在工作过程中发生频率漂移,影响系统的性能。

网友N:
考虑时钟电路的布局和布线,以减少噪声和串扰。

网友Q:
晶振的频率非常稳定,适用于对时间精度要求高的应用。

网友R:
选择使用内部振荡器还是外部晶振主要取决于应用的具体需求。

网友:
外部晶振需要一定的时间来稳定输出频率,在系统上电后需要等待晶振稳定后才能正常工作,延长了系统启动时间。

网友S:
外部晶振及其相关的外围电路会占用PCB上的空间。

网友T:
不同的单片机型号可能有不同的内部振荡器配置方法,一般可以通过寄存器设置来选择内部振荡器的频率或使能内部振荡器。在使用内部振荡器时,需要注意单片机的手册中关于内部振荡器的精度、稳定性等参数,以确保系统能够正常工作。

网友U:
在实际设计过程中,还可以考虑使用组合应用的方式。例如,先用内部振荡器启动系统,以满足快速启动的需求;待系统稳定后,再切换到外部晶振以满足精度要求。

网友V:
启用HSI、LSI选项,选择固定频率进行调整和使用。校准电路可在温度变化大时提高精度。

网友I:
在选择外部晶振时,需要考虑频率、精度、稳定性、温度范围等因素。一般来说,选择频率稳定、精度高、温度范围宽的晶振可以提高系统的性能和可靠性。

网友P:
需要在微控制器的时钟配置寄存器中设置适当的参数,以匹配所选晶振的频率。

网友W:
内部振荡器可以在芯片上电后迅速启动,无需等待外部晶振稳定,缩短了系统启动时间。

网友X:
在低成本、低功耗且对精度要求不高的应用中,内部振荡器是较好的选择。

网友Y:
内部振荡器集成在单片机芯片内部,无需外部元件,降低了硬件成本。

网友Z:
我平时使用的大多数都是外部晶振,比较稳定嘛

网友AA:
一般的话,还是能用内部晶振就用内部的吧,设计电路真的爽啊

网友E:
内部振荡器:优点包括低成本、设计简单、快速启动和低功耗。但其精度较低,通常在±1%~±5%,并且对温度和电压敏感。
外部晶振:具有高精度(±20ppm~±50ppm)、抗干扰性强和宽频率范围的优点。但相对成本较高,设计复杂度增加,且启动时间较长。

网友AB:
其实外部晶振的配置成本会高一些,但是真的稳定

网友AC:
如果要是我,就看项目需求和成本,如果都要求不高,就内部晶振

网友AD:
一些MCU允许通过校准寄存器微调频率,以提高精度。

网友AE:
如果可以的话,选择外部晶振最好了

网友AF:
我建议还是使用外部晶振,至少稳定,而且问题会少很多

网友AG:
这种外部与内部的选择其实就是看看你的项目需求的

网友AH:
建议就是能用内部用内部晶振,真的设计电路和成本会好很多

网友X:
使用外部晶振器件起振,通常包括石英晶振、陶瓷晶振等。外部晶振需要额外的稳压电路和滤波电路以提供稳定电压和去噪处理。

网友AI:
这种看你需求呗,如果没有高速信号一般用内部也就可以了

网友AJ:
对于一些复杂的系统,可能还需要考虑晶振的负载电容、工作电压等参数。

网友AK:
一般来说,如果能使用内置晶振,就使用内置晶振。设计电路真的很酷。

网友I:
在晶振的两个引脚上分别添加适当的负载电容,通常在几个皮法拉(pF)到几十皮法拉之间。

网友AL:
其实确实要综合考虑,主要是考虑要精度和稳定

网友AM:
需要与电容连接,并接入MCU相应引脚,选择HSE时钟源选项,设置好晶振频率进行调整。

网友AN:
通常需要连接两个负载电容到晶振的两端,帮助稳定振荡波形。

网友K:
外部晶振是通过连接外部晶振来提供时钟信号的方式,通常由晶振电路、稳压电路及相关滤波电路组成。

网友AO:
外部晶振的精度较高,通常可以达到±20ppm~±50ppm,甚至更高,且频率参数可以精准调节。同时,其稳定性好,受环境影响小,抗干扰性强。

网友AP:
内部振荡器的频率精度通常不如外部晶振,可能会受到温度、电压等因素的影响而产生较大的频率偏差。

网友AQ:
配置内部振荡器通常比较简单,只需要在单片机的配置寄存器中设置相应的位即可。例如,在某些单片机中,可以通过设置内部振荡器使能位来启动内部振荡器。

网友AP:
内部振荡器,也可称为内部晶振,是单片机(MCU)内部集成的时钟源(如HSI、LSI),包括晶振电路、时钟分频电路和时钟校准电路,可提供一个稳定的振荡信号。

网友AQ:
无论选择内部振荡器还是外部晶振,都需要仔细考虑其优缺点以及应用需求,以确保系统能够稳定、可靠地运行。同时,在配置过程中还需要注意相关参数的设置和调试工作。

网友AR:
在选择内部振荡器和外部晶振时,需要根据具体的应用需求来综合考虑成本、精度、稳定性、空间等因素。

网友AN:
外部晶振的频率稳定性较好,在工作过程中不易发生频率漂移。

网友AS:
在配置软件中启用HSI或LSI选项,并选择固定的频率即可进行调整使用。

网友AT:
一些MCU允许通过校准寄存器对频率进行微调,以提高精度。,

网友AU:
在MCU的配置寄存器中,选择内部振荡器作为时钟源。

网友J:
外部晶振的稳定性通常优于内部振荡器,特别是在温度变化较大的环境中

网友AP:
配置外部晶振通常需要更多的步骤,因为它涉及到晶振本身的频率选择以及必要的外围电路设计。在单片机的配置寄存器中,需要设置外部晶振使能位,并根据晶振的实际频率进行适当的分频或倍频设置。

网友AV:
如果可能,最好选择外部晶振

网友AW:
对这个振晶没有怎么研究过,觉得有那个东西就行,而且电容与晶振似乎都感觉像是一个标准件一样

网友AX(2024-10-06):
在晶体振荡器的两个引脚上增加适当的负载电容,通常在几皮法(pf)到几十皮法之间。

网友AY:
建议内部使用内部晶振。电路的实际设计和成本会好很多。

网友AZ:
外部晶体振荡器及其相关外围电路将占据pcb上的空间。

网友BA:
如果不需要精确计时,可以用内部的。

网友BB:
与内部振荡器相比,外部晶体振荡器对温度变化不太敏感,可以在更广泛的环境条件下保持稳定的工作频率。

网友BC:
其实真的需要综合考虑,主要考虑准确性和稳定性。

网友BD:
外部晶体振荡器是通过连接外部晶体振荡器来提供时钟信号的一种方式。它通常由一个晶体振荡器电路、一个稳压电路和相关的滤波电路组成。

网友BE:
这个振动晶体我没怎么研究过,不过我觉得有也还行,而且电容和晶振好像都感觉是标准件。

网友BF:
如果不需要精确定时,可以使用内部。,

网友BG:
看应用需求,内外部晶振各有千秋

网友BH:
多一些应用场景要求不高的地方可以使用内部RC时钟

网友BI:
内部振荡器与外部晶振选择应根据系统需求及性能要求来决定。内振器稳定,外晶振精确度高,需综合考虑成本、功耗和性能进行优化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