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5] 【STM32 Nucleo-64测评】+GPIO中断

楼主(2024-08-01):
ST, pi, gp, GPIO, IO

在STM32 NUCLEO-H533RE开发板上通过外部中断控制LED翻转的功能,我们将遵循上述的软件配置步骤,并结合具体的代码示例来说明如何操作。这里假设我们使用一个外部按钮连接到某个GPIO引脚作为中断源,而LED连接到另一个GPIO引脚。

1. 硬件
板载按钮的一端连接到STM32的一个GPIO引脚(PC13),另一端连接到地。
板载LED的正极连接到另一个GPIO引脚(PA5),负极通过适当的电阻连接到地。
2. 软件配置
使用STM32CubeMX配置GPIO:
设置用于按钮的GPIO为输入模式,并启用中断(External Interrupt Mode)。
设置用于LED的GPIO为输出模式。
配置NVIC:
在NVIC设置中,找到与按钮GPIO中断线对应的中断,并启用它。
生成代码:配置完成后,生成初始化代码。
使用Keil uVision5
打开项目:使用Keil打开STM32CubeMX生成的项目。
编写中断服务函数:
在stm32h7xx_it.c文件中找到对应的中断服务函数(例如EXTI0_IRQHandler),编写翻转LED状态的代码。

下面上图具体 的实现方法:
使用Keil打开STM32CubeMX生成的项目。
编写中断服务函数:
在stm32h7xx_it.c文件中找到对应的中断服务函数EXTI0_IRQHandler,编写翻转LED状态的代码。

示例代码:
void EXTI0_IRQHandler(void)
{
    /* 检查是否是PA0的外部中断 */
    if (__HAL_GPIO_EXTI_GET_IT(GPIO_PIN_0) != RESET)
    {
        __HAL_GPIO_EXTI_CLEAR_IT(GPIO_PIN_0); // 清除中断标志位

        // 翻转LED状态
        HAL_GPIO_TogglePin(GPIOB, GPIO_PIN_1);
    }
}
/*按键中断函数处理部分*/
void HAL_GPIO_EXTI_Falling_Callback(uint16_t GPIO_Pin)
{
  if (GPIO_Pin == GPIO_PIN_13)
  {
                HAL_GPIO_TogglePin(GPIOA,GPIO_PIN_5);
  }
}

主函数:
虽然中断服务函数会在中断发生时自动调用,在主函数中做一些初始化或额外的配置。
int main(void)
{
    HAL_Init(); // 初始化HAL库
    SystemClock_Config(); // 配置系统时钟
    MX_GPIO_Init(); // 初始化GPIO,包括中断配置

    while (1)
    {
        // 主循环,这里可以留空或添加其他任务
    }
}
编译与下载
在Keil中编译项目,确保没有错误和警告。
使用ST-LINK或其他支持的调试器将编译好的二进制文件下载到STM32 NUCLEO-H533RE开发板。
效果:

网友A:
ST的CUBE确实方便不少,底层移植变得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的CUBE确实方便不少,底层移植变得容易

是的,方便很多

网友B:
这种简单的应用使用CUBE基本不用写几行代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种简单的应用使用CUBE基本不用写几行代码

确实,一点不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