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沁恒CH32V307VCT6最小系统板/开发板开源

楼主(2024-08-01):
沁恒CH32V307VCT6最小系统板,引出了所有IO口,一个Type-C连接到USB2.0全速OTG接口,一个Flash芯片 型号W25Q64 容量64Mbit 连接到SPI2接口,板上还有TL432电压基准1.25V(实测1.246V左右)可通过跳线连接到PC3的AD13,还有3.29V基准通过0欧电阻可连接到ADC参考电压VREF。

画了个 MSP430F149的最小系统板 开源出来了:https://blog.zeruns.tech/archives/713.html
STM32F030C8T6最小系统板和流水灯(原理图和PCB):https://blog.zeruns.tech/archives/715.html
CH32V307VCT6简介
CH32V 系列是基于青稞 32 位 RISC-V 设计的工业级通用微控制器。全系产品加入硬件堆栈区、快速中断入口等设计,相比标准大大提高了中断响应速度。CH32V303_305_307 系列搭载 V4F 内核,支持单精度浮点指令集,具有更高的运算性能。在产品功能上支持 144MHz 主频零等待运行,并根据不同应用方向提供了具有特色的资源结构,例如 8 组 USART/UART 串口,4 组电机定时器,内置 PHY 收发器的USB2.0 高速接口(480Mbps),千兆以太网 MAC 等。

沁恒官网产品简介:https://url.zeruns.tech/Hcd8p

样品免费申请地址(运费到付):https://url.zeruns.tech/x67TF

芯片数据手册下载地址:https://url.zeruns.tech/hDzqw 提取码:cn7c

实物图

原理图

PCB
顶层:

TL432的1.25V(实测1.246V左右)电压基准可通过H8插跳线帽接到GPIOPC3的ADC13接口。

SW3是控制BOOT0和1自举引脚的,可以设置自举模式(具体看芯片手册2.5.2的 片上存储器及自举模式),都打到低电平(关闭)就行。

H9排针时用于接WCH-Link烧录代码用的。

H5排针是用于选择VBAT引脚的电源,如果没插电池就通过跳线帽接到3.3V电源,如果插了电池可接到BAT。

底层:

如果不需要外接VDDA电源和VREF要将底面的R11和R7接上0欧电阻,然后VREF+可以通过R8和R9选择接LDO降压出来的3.3V电源或者TL432输出的3.29V参考电压,正常接R9即可 另一个空着。

元件购买地址
0805电阻样品本:https://u.jd.com/DzK9k0O
0805电容样品本:https://s.click.taobao.com/cTZzzDu
CH32V307VCT6:https://s.click.taobao.com/5SjzzDu
W25Q64JV:https://s.click.taobao.com/YAv6NEu
TL432:https://s.click.taobao.com/t3AzzDu
WCH-Link:https://s.click.taobao.com/m6KyzDu
排针:https://u.jd.com/DbKUBDu
元器件购买推荐立创商城,优惠注册链接:https://activity.szlcsc.com/invite/D03E5B9CEAAE70A4.html

板上所有元器件都可以在立创商城买到,在开源链接里的BOM表那点立即到立创商城下单可将用到的元器件一键导入到购物车。

例程代码
完整工程下载地址:https://url.zeruns.tech/2q4tX 提取码:9527

立创开源平台开源链接:https://url.zeruns.tech/Avda8

例程用了 Harmony LiteOS-M 系统,例程中建了3个任务,分别是:LED2间隔500ms闪一下,LED3间隔1秒闪一下,LED4间隔2秒闪一次。(上面的动图速度加快了1.5倍)

工程要用MounRiver Studio软件打开。

main.c的代码:

/*
* Copyright (c) 2013-2019 Huawei Technologies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 Copyright (c) 2020-2021 Huawei Device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
* Redistribution and use in source and binary forms, with or without modification,
* are permitted provided that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are met:
*
* 1. Redistributions of source code must retain the above copyright notice, this list of
*    conditions and the following disclaimer.
*
* 2. Redistributions in binary form must reproduce the above copyright notice, this list
*    of conditions and the following disclaimer in the documentation and/or other materials
*    provided with the distribution.
*
* 3. Neither the name of the copyright holder nor the names of its contributors may be used
*    to endorse or promote products derived from this software without specific prior written
*    permission.
*
* THIS SOFTWARE IS PROVIDED BY THE COPYRIGHT HOLDERS AND CONTRIBUTORS
* "AS IS" AND ANY EXPRESS OR IMPLIED WARRANTI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 THE IMPLIED WARRANTIES OF MERCHANTABILITY AND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 PURPOSE ARE DISCLAIMED. IN NO EVENT SHALL THE COPYRIGHT HOLDER OR
* CONTRIBUTORS BE LIABLE FOR ANY DIRECT, INDIRECT, INCIDENTAL, SPECIAL,
* EXEMPLARY, OR CONSEQUENTIAL DAMAG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 PROCUREMENT OF SUBSTITUTE GOODS OR SERVICES; LOSS OF USE, DATA, OR PROFITS;
* OR BUSINESS INTERRUPTION) HOWEVER CAUSED AND ON ANY THEORY OF LIABILITY,
* WHETHER IN CONTRACT, STRICT LIABILITY, OR TORT (INCLUDING NEGLIGENCE OR
* OTHERWISE) ARISING IN ANY WAY OUT OF THE USE OF THIS SOFTWARE, EVEN IF
* ADVISED OF THE POSSIBILITY OF SUCH DAMAGE.
*/

#include "debug.h"
#include "los_tick.h"
#include "los_task.h"
#include "los_config.h"
#include "los_interrupt.h"
#include "los_debug.h"
#include "los_compiler.h"

/* Global define */

/* Global Variable */
__attribute__((aligned (8))) UINT8 g_memStart[LOSCFG_SYS_HEAP_SIZE];
UINT32 g_VlaueSp=0;

u8 i = 0,j=0,k=0;

/*********************************************************************
* @fn      taskSampleEntry3
*
* @brief   taskSampleEntry3 program.
*
* @return  none
*/
VOID taskSampleEntry3(VOID)
{
    while(1) {
      LOS_TaskDelay(2000);
      printf("taskSampleEntry3 running,task3 SP:%08x\n",__get_SP());
      GPIO_WriteBit(GPIOD, GPIO_Pin_13, (k == 0) ? (k = Bit_SET) : (k = Bit_RESET));
    }
}

/*********************************************************************
* @fn      taskSampleEntry2
*
* @brief   taskSampleEntry2 program.
*
* @return  none
*/
VOID taskSampleEntry2(VOID)
{
    while(1) {
      LOS_TaskDelay(1000);
      printf("taskSampleEntry2 running,task2 SP:%08x\n",__get_SP());
      GPIO_WriteBit(GPIOD, GPIO_Pin_12, (j == 0) ? (j = Bit_SET) : (j = Bit_RESET));
    }
}

/*********************************************************************
* @fn      taskSampleEntry1
*
* @brief   taskSampleEntry1 program.
*
* @return  none
*/
VOID taskSampleEntry1(VOID)
{
    while(1) {
      LOS_TaskDelay(500);
      printf("taskSampleEntry1 running,task1 SP:%08x\n",__get_SP());
      GPIO_WriteBit(GPIOD, GPIO_Pin_11, (i == 0) ? (i = Bit_SET) : (i = Bit_RESET));
    }

}
// https://blog.zeruns.tech
/*********************************************************************
* @fn      EXTI0_INT_INIT
*
* @brief   Initializes EXTI0 collection.
*
* @return  none
*/
void EXTI0_INT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0};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ure={0};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0};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RCC_APB2Periph_GPIOA,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GPIOA ----> EXTI_Line0 */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A,GPIO_PinSource0);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EXTI_Line0;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Falling;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0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4;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void GPIO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 0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D,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2|GPIO_Pin_11|GPIO_Pin_1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

/*********************************************************************
* @fn      taskSample
*
* @brief   taskSample program.
*
* @return  none
*/
UINT32 taskSample(VOID) {
    UINT32 uwRet;
    UINT32 taskID1, taskID2, taskID3;
    TSK_INIT_PARAM_S stTask = { 0 };
    stTask.pfnTaskEntry = (TSK_ENTRY_FUNC) taskSampleEntry1;
    stTask.uwStackSize = 0X500;
    stTask.pcName = "taskSampleEntry1";
    stTask.usTaskPrio = 6;/* 高优先级 */
    uwRet = LOS_TaskCreate(&taskID1, &stTask);
    if (uwRet != LOS_OK) {
        printf("create task1 failed\n");
    }

    stTask.pfnTaskEntry = (TSK_ENTRY_FUNC) taskSampleEntry2;
    stTask.uwStackSize = 0X500;
    stTask.pcName = "taskSampleEntry2";
    stTask.usTaskPrio = 7;/* 低优先级 */
    uwRet = LOS_TaskCreate(&taskID2, &stTask);
    if (uwRet != LOS_OK) {
        printf("create task2 failed\n");
    }

    stTask.pfnTaskEntry = (TSK_ENTRY_FUNC) taskSampleEntry3;
        stTask.uwStackSize = 0X500;
        stTask.pcName = "taskSampleEntry3";
        stTask.usTaskPrio = 7;/* 低优先级 */
        uwRet = LOS_TaskCreate(&taskID3, &stTask);
        if (uwRet != LOS_OK) {
            printf("create task3 failed\n");
        }
// https://blog.vpszj.cn
    EXTI0_INT_INIT();
    return LOS_OK;
}

/*********************************************************************
* @fn      main
*
* @brief   Main program.
*
* @return  none
*/
LITE_OS_SEC_TEXT_INIT int main(void)
{
    unsigned int ret;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0);
    SystemCoreClockUpdate();
    Delay_Init();
    GPIO_INIT();
        USART_Printf_Init(115200);

        printf("SystemClk:%d\r\n",SystemCoreClock);
        printf( "ChipID:%08x\r\n", DBGMCU_GetCHIPID() );

    ret = LOS_KernelInit();
    taskSample();
    if (ret == LOS_OK)
    {
        LOS_Start();
    }

    GPIO_WriteBit(GPIOC, GPIO_Pin_1,RESET);

    while (1) {
        __asm volatile("nop");
    }

}

/*********************************************************************
* @fn      EXTI0_IRQHandler
*
* @brief   This function handles EXTI0 Handler.
*
* @return  none
*/
void EXTI0_IRQHandler(void) __attribute__((interrupt("WCH-Interrupt-fast")));
void EXTI0_IRQHandler(void)
{
  /* 中断栈使用的是原来调用main设置的值,将中断栈和线程栈分开,这样线程跳中断,中断函数如果嵌套深度较大,不至于
   * 线程栈被压满溢出,但是采用当前方式,线程进中断时,编译器保存到的16个caller寄存器任然压入线程栈,如果需要希
   * 望caller寄存器压入中断栈,则中断函数的入口和出口需要使用汇编,中间调用用户中断处理函数即可,详见los_exc.S
   * 中的ipq_entry例子
   *  */
  GET_INT_SP();
  HalIntEnter();
  if(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0)!=RESET)
  {
    g_VlaueSp= __get_SP();
    printf("Run at EXTI:");
    printf("interruption sp:%08x\r\n",g_VlaueSp);
    HalDisplayTaskInfo();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0);     /* Clear Flag */
  }
  HalIntExit();
  FREE_INT_SP();
}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u012513463/article/details/131507945

网友A:
如果是最小系统板没有外设,没有必要做这么大。

网友B:
这个坤坤,作者是不是那个做平衡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