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有个问题困扰我很久了,有没有大佬解答一下。

楼主(2024-08-01):
220VAC经过全桥整流滤波变成330V直流电,这个直流电供给IPM,经过六个IGBT逆变和SVPWM什么的乱七八糟的驱动一个永磁电机,那么问题来了,我现在用120VAC,经过半波倍压电路,也让它产生330V的直流电供给IPM,那么永磁电机输出相同功率时,这两个交流电压下的电流一样吗,我想象中应该是一样的,但事实竟然不一样,当我真的搞出来驱动板去驱动电机时,120VAC的电流竟然比220VAC大一倍,为啥啊。下面是电源部分的电路,来个大佬解答下。

网友A:
我现在用120VAC,经过半波倍压电路,也让它产生330V的直流电供给IPM
你那根本就不是倍压

我刚用这个电路测完几台电机,这个电路确实是能倍压的,120VAC能输出330V的直流电,但是电流比220VAC大一倍。

网友A:
正确的做法是整流后 做升压

你的意思是全桥整流再升压?半波倍压不是用两个二极管嘛,不然为啥叫半波,负半周期直接被砍掉了,是这样吧,我的图哪里有问题大佬指一下。

网友B:
这个电路我理解的是:整流滤波产生300V的电压,然后通过电阻分压的方式,AD电压采样.关于继电器的理解,应该是轻重负载切换,或是采样电压稳定采样电压的作用吧!

AD采样是采样直流电压,其实下面还有交流输入采样,通过一个隔离变压器的我没截图出来,继电器是切换电源拓扑的,relay是单片机输出的信号用来控制继电器的,继电器断开是全桥整流,继电器吸合是半波倍压。

网友A:
接上电机,你看看电压波形就明白了

网友C:
220V AC峰值是311V,110V AC峰值是155.5V。
输出相同功率,110V是220V的电流2倍正常吧?

@精神病有所好转 :唉,怎么说了,太神奇了
电路中那个155.5的电压我是让它升至310的,和220VAC一样的直流电压,楼上说我这个电路根本没有升压,我都量了确实都是310V直流,但是经过IPM驱动永磁电机,电流却差很多。

网友D:
唉,能量守恒啊

从交流输入看确实是能量守恒,但从交流转成直流就不守恒了,直流电压一样的,电流却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