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USB/其他总线] 如何修改USB72xx集线器的SMBus/I2C地址?

楼主(2024-08-01):
在 USB72xx 中,有两个单独的寄存器用于 SMBus I2C 地址分配:
主地址:0xBF80C804。其值为 0x2D;
辅助地址:0xBF80C805。其值为 0x2C; 辅助地址仅响应块读取和块写入命令,它不处理任何特殊或扩展命令。
在配置阶段,集线器将响应这两个地址。没有办法禁用或避免这种情况。
要在运行时禁用辅助地址: 在发出Attach命令之前,将辅助地址寄存器值更新为0x00。这将在运行时仅启用 0x2D 作为 SMbus 地址。
要在运行时更改主地址:在发出Attach命令之前,使用值 0xXX(其中 XX 是所需地址)更新主地址寄存器。一旦进入运行时间,集线器将仅响应新分配的地址。

网友A(2024-10-14):
在 USB72xx 设备中,SMBus I2C 地址的配置和管理涉及两个寄存器:主地址寄存器和辅助地址寄存器

网友B:
主地址寄存器:地址为 0xBF80C804,默认值为 0x2D。辅助地址寄存器:地址为 0xBF80C805,默认值为 0x2C

网友C:
在配置阶段,集线器将响应这两个地址(0x2D 和 0x2C)。无法禁用或避免这种情况

网友D:
辅助地址仅响应块读取和块写入命令,不处理任何特殊或扩展命令

网友E:
要在运行时禁用辅助地址,可以在发出 Attach 命令之前,将辅助地址寄存器的值更新为 0x00。这将使集线器在运行时仅响应主地址 0x2D

网友F:
要在运行时更改主地址,可以在发出 Attach 命令之前,将主地址寄存器的值更新为所需的地址 0xXX。一旦进入运行时,集线器将仅响应新分配的地址

网友G:
寄存器写入顺序:确保在发出 Attach 命令之前完成所有寄存器的写入操作。

网友H:
地址冲突:在更改地址时,确保新地址不会与其他设备冲突

网友I:
硬件支持:确保硬件支持对这些寄存器的写入操作。

网友J:
通过在运行时更新主地址和辅助地址寄存器的值,可以灵活地配置 USB72xx 设备的 SMBus I2C 地址。禁用辅助地址和更改主地址的操作应在发出 Attach 命令之前完成,以确保集线器在运行时仅响应所需的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