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问哪位有NM1820的电调驱动方案的代码工程文件?

楼主(2024-08-01):
请问哪位有NM1820的电调驱动方案的代码工程文件,能分享一下吗?谢谢,最好是有代码的解释哈。

网友A:
你试试AI生成的代码呢?

网友B:
我觉得这个找原厂比较好,要一份开发例程呗

网友C:
这个电调是不是网上都通用啊

网友D:
可以去GitHub上看看,也许会有

网友E:
电调玩的不多,我觉得可以考虑一下直接电机驱动那种芯片呢?感觉会更稳一些

网友F:
电调网上有一些例程的,自己找找再改改呗

网友G:
这种分享不太容易吧,你哪里买的电调,找他们要一些资料开发呗

网友H:
电调是不是就通过PWM来控制就行

网友E:
你是用哪款芯片驱动电调啊?

网友I:
还是找开源的吧,自己读一读,边看边注释吧

网友J:
这我觉得你不如自己改一改

网友K:
ST的应该有些电调的代码,还是开源的,穿越机不就是吗,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L:
一般来说都是自己移植的,直接给你的工程文件不好弄啊

网友M:
建议去B站瞅瞅吧,有可能会遇到开源的

网友N:
我建议你还是自己移植,其实这样会理解一大半

网友O:
这个都不好给你吧,毕竟都是公司的居多

网友P:
其实我这边建议你移植,之前小马哥的四轴使用的电调,用的ST的芯片,其实代码写的非常好,你可以瞅瞅

网友Q:
这种一般求不到的,只能动手移植比较方便快一些

网友R:
其实电调好像还不复杂吧,就用原厂给你的例程也可以啊